通带放大倍数

楼主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359说:当频率是0时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是通带放大倍数,但是P370的(7.3.35)跟(7.3.36)之间怎么是当f=f0时得到的通带放大倍数?

网友:
严格地说,前一下划红色线中“ Aup 为通带放大倍数”这句是有点问题的 。

放大倍数不是常数,是随频率变化的。即使是在通带内,放大倍数也不是一个常数。这在图7.3.2曲线中看得很清楚。频率从低变高,到频率接近通带截止频率fp时(大约是fp的十分之一处)放大倍数即开始下降,但在fp的十分之一之前,放大倍数基本上是个常数。

网友A:
那是不是使电路的传递函数的复数部分等于1时的放大倍数是通带放大倍数?

网友:
不是这个意思。

2楼图中前面红色下划线部分和后面红色下划线部分是互相矛盾的。前面定义“通带中”两个电压之比为通带放大倍数,后面定义“频率等于零时”两个电压纸比。

前面这句的问题在于“即使是在通带内,放大倍数也不是一个常数”,后面那句则没有这个问题。

所以,使用后一定义为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不是使电路的传递函数的复数部分等于1时的放大倍数是通带放大倍数?

是不是使电路的传递函数的复数部分等于1时的放大倍数是通带放大倍数?

其实这个定义与首帖图中后一红色下划线定义是一致的。而且此定义对高通、带通……都适用。

网友A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370的(7.3.35)的式子,当f=0时,整体不等于0了?

网友B:
f=0时,式(7.3.35)分母上括号里面前一项为零,后一项分散。

注意:这是带通滤波电路,传递函数与前面的低通滤波完全不同,不可套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370的(7.3.35)的式子,当f=0时,整体不等于0了?

由前帖,讨论频率特性时不存在“零”频率,亦即不存在直流。所谓直流,只不过是频率趋于零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370的(7.3.35)的式子,当f=0时,整体不等于0了?

所以我在5楼说你在3楼的定义对高通、低通、带通……都适用,意思是说:“通带放大倍数”特点是复数部分为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f=0时,式(7.3.35)分母上括号里面前一项为零,后一项分散。   注意:这是带通滤波电路,传递函 ...

后一项发散,复数部分不是无穷大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后一项发散,复数部分不是无穷大吗?

“后一项发散,复数部分不是无穷大吗?”

所以说f不可等于零啊。

零频不存在。

只能令频率趋于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后一项发散,复数部分不是无穷大吗?

波特图往往使用对数座标。在对数座标中,“零”在左边无穷远处,是不可能达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后一项发散,复数部分不是无穷大吗?”   所以说f不可等于零啊。 零频不存在 ...

明白了,谢谢老师

网友:
请教一下,童诗白369页,Auf=1+Rf/R(7.3.33)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