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VE DAC+DMA+TIM,通道1,无信号输出

楼主:
采用STM32F103VET6单片机,DAC+DMA+TIM2触发方式,通道1输出正弦波,参考例程配置,但是没有信号输出,硬件检查了正常。求助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u16 Dac1_Data[101]={

2048,2177,2305,2432,2557,2681,2802,2920,3034,3145,3251,3353,3449,3540,3625,3704,3777,3842,3901,3952,

3995,4031,4059,4080,4092,4095,4092,4080,4060,4032,3996,3953,3902,3844,3778,3706,3628,3543,3452,3355,

3254,3148,3037,2923,2805,2684,2560,2435,2308,2180,2051,1923,1795,1668,1542,1419,1297,1179,1065,954,

847,746,649,558,473,394,321,255,197,145,102,65,37,17,4,0,4,16,35,63,

99,142,193,251,316,388,466,551,642,738,839,946,1056,1171,1288,1409,1533,1658,1785,1913,

2041};
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   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
  /* RCC system reset(for debug purpose) */

  RCC_DeInit();

  /* Enable HSE */

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
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*/

 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
  if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
  {

    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
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
    /* Flash 2 wait state */

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
    /* HCLK = SYSCLK */

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
    /* PCLK2 = HCLK */

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
    /* PCLK1 = HCLK/2 */

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
    /* PLLCLK = 8MHz * 9 = 72 MHz */

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
    /* Enable PLL */

    RCC_PLLCmd(ENABLE);
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

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

    {

    }

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
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
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
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

    {

    }

  }
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2,ENABLE);
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

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TIM2  |

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DAC,ENABLE);

/* Enable GPIOA, GPIOB, GPIOC, GPIOD, GPIOE and AFIO clocks 72M*/
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

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AFIO  |

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GPIOA |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TIM8, ENABLE);

}

/**ÍâΧµ×²ãÇý¶¯¡¢IO¿ÚģʽµÄÉèÖÃ**/
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//DAC1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//GPIO_Mode_AIN;//Ä£ÄâÊäÈë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void DAC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    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;

  /*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*/

  DAC_InitStructure.DAC_Trigger = DAC_Trigger_T2_TRGO; // T2´¥·¢¹¦ÄÜ

  DAC_InitStructure.DAC_WaveGeneration = DAC_WaveGeneration_None; // ²»Ê¹Óò¨Ðη¢ÉúÆ÷

  DAC_InitStructure.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= DAC_LFSRUnmask_Bit0; // Êä³ö»º´æ¹Ø±Õ

  DAC_InitStructure.DAC_OutputBuffer =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; // Êä³ö»º´æ¹Ø±Õ

   DAC_Init(DAC_Channel_1, &DAC_InitStructure); // Æô¶¯ADCת»»

}

void DMA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DMA_DeInit(DMA2_Channel3);

  /* DMA2 Configuration */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32)&(DAC->DHR12R1); // DAC1µØÖ·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Dac1_Data; // ÄÚ´æµØÖ·

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DST; // ÄÚ´æÊä³öÊý¾Ýµ½ÍâÉè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01; // ¼Ä´æÆ÷´óС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 // ÍâÉèµØÖ·²»µÝÔö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// ÄÚ´æµØÖ·µÝÔö
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 // ¿í¶È°ë×Ö
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 // ¿í¶È°ë×Ö
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 // ¹¤×÷ÔÚÑ-»·»º´æģʽ
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// Êý¾ÝÓÅÏȼ¶
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 // ûÓÐÉèÖÃÄÚ´æµ½ÄÚ´æ´«Êä

  DMA_Init(DMA2_Channel3,&DMA_InitStructure); // DAC1¶ÔÓ¦DMA2ͨµÀ3

  /* Enable DAC Channel1 */

  DMA_Cmd(DMA2_Channel3,ENABLE);//ʹÄÜDAC1

        DAC_Cmd(DAC_Channel_1,ENABLE);//ʹÄÜDAC1

        DAC_DMACmd(DAC_Channel_1,ENABLE);//ʹÄÜDAC1µÄDMA

        TIM_Cmd(TIM2,ENABLE);//ʹÄÜTIM2

}

void TIM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/* TIM2 Configuration */
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
  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0x19;   //ÉèÖÃÊä³öƵÂÊ Value=72000000/(101*F)
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;  //²»Ô¤·ÖƵ
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x0; //²»Ô¤·ÖƵ
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TIM_TimeBaseInit(TIM2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/* TIM2 TRGO selection */

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(TIM2,TIM_TRGOSource_Update);

}

int main(void)

{

  RCC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ÅäÖÃʱÖÓ

        GPIO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ÅäÖÃIO¿Ú

        TIM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DAC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DMA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while(1)

        {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你先看看dac这块是否正常停止数据切换或极慢速切换,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然后再开启dma看数据是否写入dac寄存器,再开启定时器触发dma,大概思路就是这样,如果我做也是这个流程.

干看程序也看不出什么来,除非特别熟悉这块儿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看dac这块是否正常停止数据切换或极慢速切换,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然后再开启dma看数据是否写入dac寄 ...

谢谢,找到问题了,仿真调试,查看对应寄存器,发现了问题。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这一句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