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5137+adxl362加速度计,可以读id但是读不了加速度数据!

楼主:
5芯积分

id一直可以读, 但是加速度的却一直为0。 昨晚用一样的程序可以读出加速度数据,但是今天又不行了,一只是0. 能读id说明线路没问题吧?

#include "ADXL362.h"        // ADXL362 definitions.
#include "msp430.h"
#include "Communication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Variables Definition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status      = 0;
short         xAxis       = 0;
short         yAxis       = 0;
short         zAxis       = 0;
//float         temperature = 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Draws the ADI logo and displays the name of ADI component.
 *
 * @param componentName - The name of the ADI component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Main function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/* Init device. */

     ADXL362_Init();
    /* Put the device in standby mode. */
/* Put the device in standby mode. */
ADXL362_SetPowerMode(0);
/* Set accelerometer's output data rate to: 12.5 Hz. */
ADXL362_SetOutputRate(ADXL362_ODR_12_5_HZ);

/* Setup the activity and inactivity detection. */
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
              ADXL362_ACT_INACT_CTL_LINKLOOP(ADXL362_MODE_LINK),
             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,
              1);
ADXL362_SetupActivityDetection(1, 30, 1);
ADXL362_SetupInactivityDetection(1, 700, 25);
/* Start the measurement process. */
ADXL362_SetPowerMode(1);
/* Clear ACT and INACT bits by reading the Status Register. */
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status,ADXL362_REG_STATUS,1);

while(1)
{
     do
       {
       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status, ADXL362_REG_STATUS, 1);

       }while(
              ((status & ADXL362_STATUS_DATA_RDY) == 0) &&
              ((status & ADXL362_STATUS_INACT) == 0)    &&
              ((status & ADXL362_STATUS_ACT == 0)));
       /* Get the data from the device and display it. */
      // if(status & ADXL362_STATUS_DATA_RDY)
       //{

           ADXL362_GetXyz(&xAxis, &yAxis, &zAxis);
           if(xAxis!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);
               P1OUT &=~0X01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yAxis!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&=~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delay_cycle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zAxis!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&=~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&=~0X01;
           }

       //}
       /* Display the activity/inactivity status. */
}
}

ADXL362.C

#include "ADXL362.h"
#include "Communication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Functions Definition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Initialize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 and checks if the part is
 *        present by reading the device id.
 *
 * @return 1 if the initialization was successful and the device is present,
 *         0 if an error occurred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ADXL362_Init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regValue = 0;
    unsigned char status   = 0;

    status = SPI_Init();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®Value, ADXL362_REG_PARTID, 1);
    if((regValue != ADXL362_PART_ID)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0;
 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Writes data into a register.
 *
 * @param registerValue - Data value to write.
 * @param registerAddress - Address of the register.
 * @param bytesNumber - Number of bytes. Accepted values: 0 - 1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unsigned short registerValu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registerAddres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bytesNumber)
{
    unsigned char buffer[4] = {0, 0, 0, 0};

    buffer[0] = ADXL362_WRITE_REG;
    buffer[1] = registerAddress;
    buffer[2] = (registerValue & 0x00FF);
    buffer[3] = (registerValue >> 8);
    SPI_Write(ADXL362_SLAVE_ID, buffer, bytesNumber + 2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Performs a burst read of a specified number of registers.
 *
 * @param pReadData - The read values are stored in this buffer.
 * @param registerAddress -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burst read.
 * @param bytesNumber - Number of bytes to read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unsigned char* pRead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registerAddres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bytesNumber)
{
    unsigned char buffer[32];
    unsigned char index = 0;

    buffer[0] = ADXL362_READ_REG;
    buffer[1] = registerAddress;
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bytesNumber; index++)
    {
        buffer[index + 2] = pReadData[index];
    }
    SPI_Read(ADXL362_SLAVE_ID, buffer, bytesNumber + 2);
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bytesNumber; index++)
    {
        pReadData[index] = buffer[index + 2]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Reads multiple bytes from the device's FIFO buffer.
 *
 * @param pBuffer - Stores the read bytes.
 * @param bytesNumber - Number of bytes to read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GetFifoValue(unsigned char* pBuffer, unsigned short bytesNumber)
{
    unsigned char  buffer[512];
    unsigned short index = 0;

    buffer[0] = ADXL362_WRITE_FIFO;
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bytesNumber; index++)
    {
        buffer[index + 1] = pBuffer[index];
    }
    SPI_Read(ADXL362_SLAVE_ID, buffer, bytesNumber + 1);
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bytesNumber; index++)
    {
        pBuffer[index] = buffer[index + 1]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Resets the device via SPI communication bus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oftwareReset(void)
{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ADXL362_RESET_KEY, ADXL362_REG_SOFT_RESET, 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Places the device into standby/measure mode.
 *
 * @param pwrMode - Power mode.
 *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 - standby mode.
 *		                     1 - measure mode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PowerMode(unsigned char pwrMode)
{
    unsigned char oldPowerCtl = 0;
    unsigned char newPowerCtl = 0;
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oldPowerCtl, ADXL362_REG_POWER_CTL, 1);
    newPowerCtl = oldPowerCtl & ~ADXL362_POWER_CTL_MEASURE(0x3);
    newPowerCtl = newPowerCtl |
                  (pwrMode * ADXL362_POWER_CTL_MEASURE(ADXL362_MEASURE_ON)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newPowerCtl, ADXL362_REG_POWER_CTL, 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Selects the measurement range.
 *
 * @param gRange - Range option.
 *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ADXL362_RANGE_2G  -  +-2 g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RANGE_4G  -  +-4 g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RANGE_8G  -  +-8 g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Range(unsigned char gRange)
{
    unsigned char oldFilterCtl = 0;
    unsigned char newFilterCtl = 0;
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oldFilterCtl, ADXL362_REG_FILTER_CTL, 1);
    newFilterCtl = oldFilterCtl & ~ADXL362_FILTER_CTL_RANGE(0x3);
    newFilterCtl = newFilterCtl | ADXL362_FILTER_CTL_RANGE(gRange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newFilterCtl, ADXL362_REG_FILTER_CTL, 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Selects the Output Data Rate of the device.
 *
 * @param outRate - Output Data Rate option.
 *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ADXL362_ODR_12_5_HZ  -  12.5Hz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ODR_25_HZ    -  25Hz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ODR_50_HZ    -  50Hz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ODR_100_HZ   -  100Hz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ODR_200_HZ   -  200Hz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ODR_400_HZ   -  400Hz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OutputRate(unsigned char outRate)
{
    unsigned char oldFilterCtl = 0;
    unsigned char newFilterCtl = 0;
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oldFilterCtl, ADXL362_REG_FILTER_CTL, 1);
    newFilterCtl = oldFilterCtl & ~ADXL362_FILTER_CTL_ODR(0x7);
    newFilterCtl = newFilterCtl | ADXL362_FILTER_CTL_ODR(outRate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newFilterCtl, ADXL362_REG_FILTER_CTL, 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Reads the 3-axis raw data from the accelerometer.
 *
 * @param x - Stores the X-axis data(as two's complement).
 * @param y - Stores the X-axis data(as two's complement).
 * @param z - Stores the X-axis data(as two's complement)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GetXyz(short* x,short*y,short*z)
{

    unsigned char N=ADXL362_REG_XDATA_L;
    unsigned char count=0,i=0;
    unsigned char xyz[6]={0,0,0,0,0,0};
    unsigned char xyzValues[1];

for(i=0;i<6;i++)
{
    xyzValues[0] =0;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xyzValues,N,1);
    N=N+1;
    if(count==0)
    {
        xyz[0]=xyzValues[0];
    }
    else if(count==1)
    {
        xyz[1]=xyzValues[0];
    *x = ((short)xyz[1]) + xyz[0];
     }
    else if(count==2)
    {
        xyz[2]=xyzValues[0];

    }
    else if(count==3)
       {
        xyz[3]=xyzValues[0];
           *y = ((short)xyz[4]) + xyz[3];
       }
    else if(count==4)
       {
        xyz[4]=xyzValues[0];
       }
    else if(count==5)
       {
        xyz[5]=xyzValues[0];
           *z = ((short)xyz[5]) + xyz[4];
       }
  count=count+1;
}
}
//void ADXL362_GetXyz(short* x, short* y, short* z)
//{
  //  unsigned char xyzValues[6] = {0, 0, 0, 0, 0, 0};

    //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xyzValues, ADXL362_REG_XDATA_L, 6);
    //*x = ((short)xyzValues[1] << 8) + xyzValues[0];
    //*y = ((short)xyzValues[3] << 8) + xyzValues[2];
    //*z = ((short)xyzValues[5] << 8) + xyzValues[4];
//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Read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device.
 *
 * @return tempCelsius - The value of the temperature(degrees Celsius)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float ADXL362_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rawTempData[2] = {0, 0};
    short         signedTemp     = 0;
    float         tempCelsius    = 0;
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rawTempData, ADXL362_REG_TEMP_L, 2);
    signedTemp = (short)(rawTempData[1] << 8) + rawTempData[0];
    tempCelsius = (float)signedTemp * 0.065;

    return tempCelsi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Configures the FIFO feature.
 *
 * @param mode - Mode selection.
 *               Example: ADXL362_FIFO_DISABLE        -  FIFO is disabled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FIFO_OLDEST_SAVED   -  Oldest saved mode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FIFO_STREAM         -  Stream mode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FIFO_TRIGGERED      -  Triggered mode.
 * @param waterMarkLvl -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samples to store in the FIFO.
 * @param enTempRead - Store Temperature Data to FIFO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1 - temperature data is stored in the FIFO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gether with x-, y- and x-axis data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- temperature data is skipped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FifoSetup(unsigned char  mod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waterMarkLv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enTempRead)
{
    unsigned char writeVal = 0;

    writeVal = ADXL362_FIFO_CTL_FIFO_MODE(mode) |
               (enTempRead * ADXL362_FIFO_CTL_FIFO_TEMP) |
               ADXL362_FIFO_CTL_AH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writeVal, ADXL362_REG_FIFO_CTL, 1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waterMarkLvl, ADXL362_REG_FIFO_SAMPLES, 2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Configures activity detection.
 *
 * @param refOrAbs - Referenced/Absolute Activity Select.
 *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 - absolute mode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- referenced mode.
 * @param threshold - 11-bit unsigned value that the adxl362 samples are
 *                    compared to.
 * @param time - 8-bit value written to the activity timer register. The amount
 *               of time (in seconds) is: time / ODR, where ODR - is the output
 *               data rate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upActivityDetection(unsigned char  refOrAb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threshol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time)
{
    unsigned char oldActInactReg = 0;
    unsigned char newActInactReg = 0;

    /* Configure motion threshold and activity timer. */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(threshold & 0x7FF), ADXL362_REG_THRESH_ACT_L, 2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time, ADXL362_REG_TIME_ACT, 1);
    /* Enable activity interrupt and select a referenced or absolute
       configuration. */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oldActInactReg,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, 1);
    newActInactReg = oldActInactReg & ~ADXL362_ACT_INACT_CTL_ACT_REF;
    newActInactReg |= ADXL362_ACT_INACT_CTL_ACT_EN |
                     (refOrAbs * ADXL362_ACT_INACT_CTL_ACT_REF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newActInactReg,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, 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Configures inactivity detection.
 *
 * @param refOrAbs - Referenced/Absolute Inactivity Select.
 *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 - absolute mode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- referenced mode.
 * @param threshold - 11-bit unsigned value that the adxl362 samples are
 *                    compared to.
 * @param time - 16-bit value written to the inactivity timer register. The
 *               amount of time (in seconds) is: time / ODR, where ODR - is the
 *               output  data rate.
 *
 * @return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62_SetupInactivityDetection(unsigned char  refOrAb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threshol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time)
{
    unsigned char oldActInactReg = 0;
    unsigned char newActInactReg = 0;

    /* Configure motion threshold and inactivity timer. */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(threshold & 0x7FF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62_REG_THRESH_INACT_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time, ADXL362_REG_TIME_INACT_L, 2);
    /* Enable inactivity interrupt and select a referenced or absolute
       configuration. */
  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(&oldActInactReg,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, 1);
    newActInactReg = oldActInactReg & ~ADXL362_ACT_INACT_CTL_INACT_REF;
    newActInactReg |= ADXL362_ACT_INACT_CTL_INACT_EN |
                     (refOrAbs * ADXL362_ACT_INACT_CTL_INACT_REF);
  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(newActInactReg,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, 1);
}
#include "Communication.h"

#include "msp430.h"
#include "cc430f6137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ID[3]={0x0B,0x02,0xff};
unsigned char id=0,xais=0;
unsigned char byte = 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Initializes the SPI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.
 *
 * @param lsbFirst - Transfer format (0 or 1).
 *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x0 - MSB first.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 - LSB first.
 * @param clockFreq - SPI clock frequency (Hz).
 * 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1000 - SPI clock frequency is 1 kHz.
 * @param clockPol - SPI clock polarity (0 or 1).
 *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x0 - Idle state for clock is a low level; active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is a high level;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 - Idle state for clock is a high level; active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is a low level.
 * @param clockEdg - SPI clock edge (0 or 1).
 * 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0x0 - Serial output data changes on transition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om idle clock state to active clock state;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 - Serial output data changes on transition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om active clock state to idle clock state.
 *
 * @return status - Result of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.
 *                  Example: 1 - if initialization was successful;
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- if initialization was unsuccessful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SPI_Init()
{
    P1DIR=0XFF;
       P1OUT=0X0;
       P2DIR=0XFF;
       P2DIR=0X0;
         PMAPPWD = 0x02D5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Get write-access to port mapping regs
         P2MAP0 = PM_UCA0SIMO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p UCA0SIMO output to P2.0
         P2MAP2 = PM_UCA0SOMI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p UCA0SOMI output to P2.2
         P2MAP4 = PM_UCA0CLK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p UCA0CLK output to P2.4
         PMAPPW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ck port mapping registers

         P2OUT |= BIT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0 for 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2 for slave reset
         P1DIR |= 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0, P1.2 to output direction
         P2DIR |= BIT0 + BIT1 + BIT2 + BIT4;              // ACLK, MCLK, SMCLK set out to pins
         P2SEL |= BIT0 + BIT2 + BIT4;              // P2.0,2,4 for debugging purposes.

         UCA0CTL1 |= UC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**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**
           UCA0CTL0 &= ~UCCKPL;              //不工作时引脚低电平
           UCA0CTL0 |=UCCKPH;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沿捕获
           UCA0CTL0 |= UCMST+UCSYNC+UCMSB;    // 3-pin, 8-bit SPI ma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ock polarity high, MSB
         UCA0CTL1 |= UCSSEL_2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
         UCA0BR0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/2
         UCA0B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UCA0MCT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 modulation
         UCA0CTL1 &= ~UC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**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**
         UCA0IE |= UCRX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

         __bis_SR_register(GIE);
       return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Reads data from SPI.
 *
 * @param slaveDeviceId - The ID of the selected slave device.
 * @param data - Data represents the write buffer as an input parameter and the
 *               read buffer as an output parameter.
 * @param bytesNumber - Number of bytes to read.
 *
 * @return Number of read bytes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SPI_Read(unsigned char slaveDevice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* 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)
{

    unsigned char byte = 0;

    P2OUT &= ~0X02;

        for(byte = 0; byte < bytesNumber; byte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UCA0TXBUF=data[byte];
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       data[byte]= UCA0RXBUF;
           }
      __delay_cycles(20);
//test
     // P2OUT &= ~0X02;
       //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               // USCI_A0 TX buffer ready?
        //UCA0TXBUF = 0x0B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
        //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//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//UCA0TXBUF = 0X02;
        //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  //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//UCA0TXBUF = 0x0;
            //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    //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//id=UCA0RXBUF;

              //__delay_cycles(30);
       P2OUT |=0X02;
 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if(data[2]==0xf2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|=0X01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1OUT &=~0X01;
               }

    return bytesNumber;
}

void readx(void)
{
    P2OUT &= ~0X02;
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               // USCI_A0 TX buffer ready?
      UCA0TXBUF = 0x0B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
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UCA0TXBUF = 0X0E;
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UCA0TXBUF = 0x0;
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xais=UCA0RXBUF;
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        P2OUT |=0X02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 * @brief Writes data to SPI.
 *
 * @param slaveDeviceId - The ID of the selected slave device.
 * @param data - Data represents the write buffer.
 * @param bytesNumber -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.
 *
 * @return Number of written bytes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SPI_Write(unsigned char slaveDevice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* 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)
{
    unsigned char byte = 0;
    //unsigned char read = 0;

    P2OUT &= ~0x02;

    for(byte = 0; byte < bytesNumber; byte++)
    {
        while (!(UCA0IFG&UCTXIFG));
         UCA0TXBUF=data[byte];
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);
    }

    P2OUT |=0X02;
    return bytesNumber;
}

#pragma vector=USCI_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(void)

{
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UCA0IV,4))
  {
    case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0 - no interrupt
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 - RXIFG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ke sure slave can process information
      break;
    case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 - TXIFG
    default: break;
  }
}

这是根据官方的代码改的。 读加速度的函数流程是,先读x轴低位,然后x轴高位,然后y,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