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Python对USB功能又做了多个调整

楼主:
  • SCSI可以通过一个接口支持多个逻辑单元
  • 通过MSC接口提供自定义的查询处理
  • 在MSC接口中提供Mode Sense响应数据
  • 使用ARG_xxx枚举来访问pyb_usb_mode中的 kw 参数
  • 允许在启用USB和禁用SD卡时编译。
  • 将“msc”kw-arg添加到pyb.usb_mode以选择MSC逻辑单元

网友:
最后一个改进比较有意义,可以同时加载内部存储器和SD。例如:

pyb.usb_mode('VCP+MSC', msc=(pyb.Flash(), pyb.SDCard()))

网友:
太感谢大哥了, pyb.usb_mode('VCP+MSC', msc=(pyb.Flash(), pyb.SDCard())) 可以把SD卡虚拟成u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