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怎么把PCB复制到另一个PCB中还带有网络标号的

楼主:
直接复制我试过了,过去就没有网络标号了,这样复制过去修改麻烦

网友A:
要想复制过去感觉上是不行的,因为新的PCB中没有网络,所以复制过去也不存在网络,除非是有办法让新的PCB存在这些网络

网友B:
使用特殊复制粘贴,可以保留网络标号

网友C:
使用特殊复制粘贴

网友D:
我没装AD09我是AD18所以没办法给你截图,把电路板复制后,在同一个工程下新建一个PCB文件,任务栏中(应该是编辑任务栏AD18是这样的)里面有特殊粘贴,在进行功能配置时,把保持网络名称选上对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想复制过去感觉上是不行的,因为新的PCB中没有网络,所以复制过去也不存在网络,除非是有办法让新的PCB存 ...

可以的,他们说特殊复制粘贴确实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特殊复制粘贴,可以保留网络标号

谢谢你们,可以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使用特殊复制粘贴

可以用了,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没装AD09我是AD18所以没办法给你截图,把电路板复制后,在同一个工程下新建一个PCB文件,任务栏中(应该 ...

可以了,AD也是一样的,感谢

网友C:
可以的  这里面都大佬些都很热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  这里面都大佬些都很热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