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L反相器电路中,VT4集电极上无电源提供,VT4如何饱和

楼主:
TTL反相器电路中,书上提到,当输入高电平时,VT4因较大基极电流而饱和,但我认为此时因VT3截止,VT4集电极上无电源提供,无法满中发射结正偏,集电结正偏,VT4如何能饱和?

当输入高电平时,VT3截止,VT4集电极上无电源提供,VT4如何饱和的

当输入高电平时,VT3截止,VT4集电极上无电源提供,VT4如何饱和的

网友A:
三极管进入饱和,不一定需要集电极上加有电源,只要求集电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倍数。

具体电流中,VT4集电极可能由外部电路(负载,下一级电路的输入端等等)提供电源。例如下一级是同样的反相器,那么下一级的输入端(相当于本级的u1端)就会为本级VT4提供电源。注意下一级输入晶体管(相当于本级的VT1)发射极电流是向芯片外面流的。

网友:
后级如果不是反相器,而是其它数字电路如与非门或非门等等,后级的输入端和反相器是一样的,同样也可以为首帖图中VT4提供电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进入饱和,不一定需要集电极上加有电源,只要求集电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倍数。 具体电 ...

‘’三极管进入饱和,不一定需要集电极上加有电源,只要求集电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倍数。‘’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集电极上没有电源,那么无法提供集电极电流,这样集电极电流为0,必然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倍数,所以三极管进入饱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‘’三极管进入饱和,不一定需要集电极上加有电源,只要求集电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 ...

“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集电极上没有电源,那么无法提供集电极电流,这样集电极电流为0,必然小于基极电流乘以电流放大倍数,所以三极管进入饱和”

正是如此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集电极上没有电源,那么无法提供集电极电流,这样集电极电流为0,必然小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改变了我对晶体管饱和状态的认识,原以为VT4要达到饱和,必须得有下级外电路提供电源,满足发射结正偏,集电结正偏。现在知道了对于晶体管,只要基极有合适电流,即使在集电极开路情况下,此晶体管一定饱和(不一定有集电极电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