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I2C接口的PWM输出的专用芯片吗?

楼主:
有I2C接口的PWM输出的专用芯片吗?

网友A:
I2C要2根线,PWM只用1根线,为什么要用I2C来控制PWM?

网友:
回答很犀利,但是会不会挂多个器件上去呢!

不过我没用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2C要2根线,PWM只用1根线,为什么要用I2C来控制PWM?

可能精度有高要求

网友B:
既然有I2C、、、、那必然有MCU、、、、、咋就没了PWM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这是什么梗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楼主是卖芯片的

什么GP9101芯片

已确认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2C要2根线,PWM只用1根线,为什么要用I2C来控制PWM?

说的没错,我们最近陆续有两个项目中遇到了计时器资源不够的情况,一个是要在原来方案上增加一个全彩LED驱动的功能,需要三路PWM输出。所以最好是有I2C转三路PWM输出的芯片。另外一个是搅拌机项目,增加加热和一个小型直流电机的调速功能,相当于增加两路PWM输出。原来单片机都是用很久了,所以没有换主控的动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有I2C、、、、那必然有MCU、、、、、咋就没了PWM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这是什么梗、、、、、、 ...

资源不够用了,换单片机程序移植的成本太高太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说的没错,我们最近陆续有两个项目中遇到了计时器资源不够的情况,一个是要在原来方案上增加一个全彩LED ...

那增加一颗SO-8或者干脆SOT-23封装的MCU不就得了,用串口控制就好,也没必要用I2C。

专门用来输出PWM。

网友D:
ZW10I8X、GP7101、PCA9685等都是,可以选选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ZW10I8X、GP7101、PCA9685等都是,可以选选看。

ZW10I8X原厂是谁家  找不到供应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增加一颗SO-8或者干脆SOT-23封装的MCU不就得了,用串口控制就好,也没必要用I2C。 专门用来输出PWM ...

有什么推荐的mcu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有I2C、、、、那必然有MCU、、、、、咋就没了PWM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这是什么梗、、、、、、 ...

MCU自带PWM频率只有10Hz,咋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2C要2根线,PWM只用1根线,为什么要用I2C来控制PWM?

真是神奇的脑回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增加一颗SO-8或者干脆SOT-23封装的MCU不就得了,用串口控制就好,也没必要用I2C。 专门用来输出PWM ...

你确定8个腿儿的单片机有PW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