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零比较器的疑问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,我想用LM393做一个过零比较器:

图a,在比较器正反相端各串联的一个10k的电阻,输出就符合预期;
图b,比较器正反相端没有串联电阻,为啥输出就这样了?实在不能理解。请各位大神指导,谢谢!

网友:
刚才的回复不知道怎么回事,不见了。

输入端没有串联电阻时,输入信号瞬时值超出了该芯片输入信号范围允许值。LM393最多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.3V,但在你的电路中达到了低于电源负端1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