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知ESP8266教程:SmartConfig一键配网

楼主:
这次了解SmartConfig与Airkiss一键配网,给ESP8266一键配网上云端。

一般WiFi模块如果要连接上网络,都需要将SSID名称、密码设置到模块当中。

一般有几种方式:

一种是通过串口接到输入设备,通过串口输入AT指令(SSID名称和密码);

另一种是设备提供一个AP热点,手机连上这个热点,然后通过手机把家里的WiFi的SSID和密码配置到设备上,最后手机再切换回家里的WiFi ;

还有另外一种就是SmartConfig技术配置,微信的AirKiss、ESP8266的esptouch,这是最智能的配网方式。

接下来我们通过实例来做一个小demo:

1、准备

(1)零知ESP8266开发板

(2)零知开源开发工具

测试demo:

#include <ESP8266WiFi.h>
/**
*    by 零知实验室
*    -- 零知开源,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! --
*    作者:云上上云
*    说明: 一键配网
**/
void smartConfig()
{
  WiFi.mode(WIFI_STA);
  Serial.println("\r\nWait for Smartconfig等待连接");
  delay(2000);
  // 等待配网
  WiFi.beginSmartConfig();

while (1)
  {
    Serial.print(".");
    delay(500);
    if (WiFi.smartConfigDone())
    {
      Serial.println("SmartConfig Success");
      Serial.printf("SSID:%s\r\n", WiFi.SSID().c_str());
      Serial.printf("PSW:%s\r\n", WiFi.psk().c_str());
      WiFi.setAutoConnect(true);  // 设置自动连接
      break;
    }
  }

  Serial.println("");
  Serial.println("WiFi connected");
  Serial.println("IP address: ");
  Serial.println(WiFi.localIP());
}

void setup()
{
  Serial.begin(115200);
  smartConfig();
}

void loop()
{
  delay(100);
  Serial.println("配置成功");

2、输入上述测试demo,验证代码,选择ESP8266,上传代码,打开调试窗口,串口选择1152000,窗口会不断打印一个一个的点,等待连接。

3、使用ESP8266提供的App ESPTouch 或者 SmartConfigAPP,进行如下操作:

(1)打开APP

(2)设置SmartConfig

(3)配置

4、当手机端配置成功,会出现如下结果:

显示配置成功即操作成功了,去动手试试吧~~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oc2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