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添加过孔的问题

楼主:
1芯积分

如题,比如对于一个两层板PCB来说

对顶层的GND和底层的GND都覆铜之后

为什么还要在两层之间的GND铜上放置几个过孔(放置过孔后,过孔显示的是GND的字样)

这样做看上去是让两层的GND连通,不知道其作用是什么?

网友A:
"这样做看上去是让两层的GND连通,不知道其作用是什么?"

降低顶层和底层两个GND之间的阻抗。

网友:
画过板子的都知道,最简单的两层板PCB,相同网络不放过孔怎么连接

其他都是次要

网友:
在比较复杂的两层板子中,比如视频刷卡板,有降低顶层和底层直接的电容效应,减小电阻效应的功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"这样做看上去是让两层的GND连通,不知道其作用是什么?"   降低顶层和底层两个GND之间的阻 ...

除了您说的降低阻抗之外,像3楼所说,相同网络不放过孔连接不上,也是一个原因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除了您说的降低阻抗之外,像3楼所说,相同网络不放过孔连接不上,也是一个原因吗?

顶层和底层的GND,处于电路板的两面,当然没有过孔是无法联接的。

但从联接角度看,只需要一个过孔。

然而一个过孔,过孔的电阻显然比覆铜要大得多,而且过孔具有电感。

为减小两面GND之间过孔的电阻和电感,往往放置多个过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顶层和底层的GND,处于电路板的两面,当然没有过孔是无法联接的。 但从联接角度看,只需要一个过孔。 ...

明白了 谢谢老师指导

网友:
连接两边的GND网络,不然两个面的参考地的电压有可能不一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顶层和底层的GND,处于电路板的两面,当然没有过孔是无法联接的。 但从联接角度看,只需要一个过孔。 ...

maychang老师,请问有没有这么几种功能?
1、高速信号线之间打GND过孔为了减小信号线之间的串扰?
2、在某些PCB中,尤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完整铺铜区域,为了防止电流都从最近的一个焊盘处在两层之间流通,要在铺铜区域多打一些过孔走电流?
3、之前看过某些封装的芯片需要打孔散热。
当然这些和楼主提的问题可能不相关,看到了这个帖子,小白也过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maychang老师,请问有没有这么几种功能? 1、高速信号线之间打GND过孔为了减小信号线之间的串扰? 2、 ...

第1项,我不清楚。

第2项,确实是这样。各过孔是并联的,过孔多则每个过孔分担的电流小。

第3项,实际上是增加铜与电路板基板之间的接触面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maychang老师,请问有没有这么几种功能? 1、高速信号线之间打GND过孔为了减小信号线之间的串扰? 2、 ...

高速信号之间加地线隔离(包地),是为了减少信号之间的串扰(阻隔,地耦合,提供地回流,增加信号线的间距等效应)。但是如果地线太长,本身又会产生天线效应,所以要按一定的间距加过孔与下面的地平面可靠短接。这个地过孔间距与高速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有关,看到一个算法是小于这个变化时间换算成电信号传播的距离再除以3或4。(还有类似说法是信号波长的四分之一,也有说20分之一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1项,我不清楚。 第2项,确实是这样。各过孔是并联的,过孔多则每个过孔分担的电流小。 第3项, ...

谢谢老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高速信号之间加地线隔离(包地),是为了减少信号之间的串扰(阻隔,地耦合,提供地回流,增加信号线的间 ...

一旦涉及到计算 就感觉理论性很强,需要扎实的基本功。多谢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