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000铃音响不停bug

楼主:
问题描述:
    C5000遗留bug,在来电话铃响瞬间,主叫挂断电话,铃音会继续响不停,此时按任何键都无法关闭铃音

解决过程:

      查看代码后发现在使用IMEDIA接口设置的回调函数中,在接收到MM_STATE_DONE后,重新调用了IMEDIA_Play()接口。而在调用IMEDIA_Play之前,曾调用过IMEDIA_SetVolume()接口设置IMEDIA的音量,查找BREW API得知,设置音量属性会引起IMEDIA接口发送MM_STATE_DONE状态到注册的回调函数中。因此,其实在调用IMEDIA_Play()播放midi之前,midi早就通过调用IMEDIA_SetVolume()引发的MM_STATE_DONE而在回调函数中开始播放了。
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:
      因为IMEDIA在设置Param时,只会触发MM_STATE_DONE,而不会触发MM_STATE_START,所以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变量,记录IMEDIA的播放状态,当开始调用IMEDIA_Play()之前,设置该变量为FALSE, 当回调接受到MM_STATE_START时,将变量设置为TRUE,而在回调接收到MM_STATE_DONE时,判断该标记是否为TRUE,如果为TRUE,表示不是通过MM_STATE_DONE在回调引发IMEDIA_Play()。

     在解决了上面这个问题后,重新测试发现依旧存在该BUG,通过打印log,发现在调用IMEDIA_Stop()接口关闭音乐时,音乐其实并没有关掉,通过进一步分析,发现在调用IMEDIA_Stop()时,IMEDIA的状态并不是MM_STATE_PLAY状态,因此在stop音乐时,实现代码检测到非Play状态,直接返回导致音乐无法关闭。

      通过查BREW API关于IMEDIA state的API,API指出,在IMedia 的状态转换时,调用的IMEDIA 接口函数都有可能失败。
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:
在要调用IMEDIA_Stop()关闭IMEDIA时,通过IMEDIA_GetState()检测IMedia此时的状态,如果不是MM_STATE_START,则设定一个定时器,延时调用IMEDIA_Stop()。
至此问题解决。
总结:
1、使用IMEDIA接口设置Param时,即调用IMEDIA_SetParam()时,必须注意其副作用,部分属性会导致IMEDIA状态的改变。
2、使用IMEDIA_Stop()关闭音乐前,必须检测IMEDIA此时的状态,如果状态不是MM_STATE_START,则要注意IMEDIA_Stop()不会关闭音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