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C6000cmd文件分析

楼主:
DSP中的CMD文件是链接命令文件(Linker Command File),以.cmd为后缀。
在分析cmd文件之前,必需先了解
(1)DSP具体芯片的内存映射(Memory Map)
(2)知道点链接的知识,知道C程序中段的概念
(3)知道RAM,Flash等存储模块的区别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. coff目标文件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coff是一种流行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格式,在CCS v5中扩展名为.out,可以直接
下载到芯片中。可执行文件包括段头、可执行代码、初始化数据、可重定位信息
和符号表字符串表等信息。
编译器处理段的过程为:
(1)把每个源文件都编译成独立目标文件(.obj),每个目标文件都有自己的段
(2)链接器将目标文件中相同段名的部分连接在一起,生成最终的coff可执行文件
CCS v5中的Compile Files完成功能(1),Build完成功能(2)。

2. TMS320C6713内存映射(略)
3. 自定义代码段和数据段
// 将symbol分配到section name指示的数据段
#pragma DATA_SECTION(symbol, "section name");
// 将symbol分配到section name指示的代码段
#pragma CODE_SECTION(symbol, "section name");
常常结合结构体定义symbol,如下,
volatile struct Symbol symbol;  // Symbol预先定义好的描述特定外设的结构

比如,对于C6713中的Timer0外设,做如下定义,
struct Timer0 {
    ...
}
#pragma DATA_SECTION(C6713_Timer0, "C6713_Timer0_cmd");
volatile struct Timer0 C6713_Timer0;

"C6713_Timer0_cmd"将在cmd文件中分配空间。

4. cmd文件

cmd文件主要用于完成链接的功能,因此可以在cmd文件中使用链接命令,比如:

-stack 0x200    设置栈大小为0x200字节

-heap 0x200     设置堆大小为0x200字节

-l rst67xx.lib  链接rst67xx.lib库

除了链接命令外,cmd 文件还包括MEMORY和SECTOINS两部分,分别用于存储区的划分和段的分配。

MEMORY划分的格式为:

L2SRAM    : o = 00000000h l = 00030000h  /* L2 SRAM 192K */
o表示起始地址,l表示存储区长度(以字节为单位)

一个简单的例子(TMS320C6713为例,不同芯片不同),外设只添加了Timer0:
MEMORY
{
    L2SRAM    : o = 00000000h l = 00030000h  /* L2 SRAM 192K */
    L2CACHE   : o = 00030000h l = 00010000h  /* L2 Cache 64 K */

    /* Peripheral */
    CPU_TIMER0 : o = 01940000h l = 00040000 /* Timer0 */

    EXTERNAL  : o = 80000000h l = 80010000h
}

SECTIONS
{
    /* Allocate program areas */
    .text     > L2SRAM        /* code segment */
    .cinit    > L2SRAM        /* init segment */

    /* Allocate data areas */
    .stack    > L2SRAM
    .far      > L2SRAM
    .switch   > L2SRAM        /* C switch table */
    .tables   > L2SRAM
    .data     > L2SRAM        /* data segment */
    .bss      > L2SRAM        /* data that haven't init */
    .sysmem   > L2SRAM
    .const    > L2SRAM        /* string, const ... */
    .cio      > L2SRAM

    .buffers  > EXTERNAL

    C6713_Timer0_cmd > CPU_TIMER0  /* Timer 0 */
}

cmd文件包括2部分 —— MEMORY与SECTIONS
MEMORY完成地址空间的划分;
SECTIONS完成地址空间的分配到具体用途(除了程序中通用段之外还可以有自定义段)。

NOTES: 平时开发时都是将程序下载到RAM空间,当要发布时需要下载到Flash空间,
此处为SRAM的cmd文件,Flash的cmd文件有所不同。

下面是TI公司DSK的cmd,可以直接参考,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C6713.cm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Copyright (c) 2010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Description: This file is a sample linker command file that can be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used for linking programs built with the C compiler and  */
/*                 running the resulting .out file on an TMS320C6713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device.  Use it as a guideline.  You will want to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change the memory layout to match your specific C6xxx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target system.  You may want to change the allocation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your program.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-stack 0x2000
-heap 0x8000

MEMORY
{
    IRAM        o = 0x00000000    l = 0x00030000    /* 192kB - Internal RAM */
    L2RAM        o = 0x00030000    l = 0x00010000    /* 64kB - Internal RAM/CACHE */
    EMIFCE0        o = 0x80000000    l = 0x10000000    /* SDRAM in 6713 DSK */
    EMIFCE1        o = 0x90000000    l = 0x10000000    /* Flash/CPLD in 6713 DSK */
    EMIFCE2        o = 0xA0000000    l = 0x10000000    /* Daughterboard in 6713 DSK */
    EMIFCE3        o = 0xB0000000    l = 0x10000000    /* Daughterboard in 6713 DSK */
}

SECTIONS
{
    .text          >  IRAM
    .stack         >  IRAM
    .bss           >  IRAM
    .cio           >  IRAM
    .const         >  IRAM
    .data          >  IRAM
    .switch        >  IRAM
    .sysmem        >  IRAM
    .far           >  IRAM
  .args          >  IRAM
    .ppinfo        >  IRAM
    .ppdata        >  IRAM

  /* COFF sections */
    .pinit         >  IRAM
    .cinit         >  IRAM

  /* EABI sections */
  .binit         >  IRAM
    .init_array    >  IRAM
  .neardata      >  IRAM
    .fardata       >  IRAM
    .rodata        >  IRAM
    .c6xabi.exidx  >  IRAM
    .c6xabi.extab  >  IRAM
}

下面再给出一个TMS320F2818的完整cmd文件例子,与6713有所不同,比如16进制格式
表示,MEMORY和SECTIONS书写等。
MEMORY
{
PAGE 0 :
   PRAMH0     : origin = 0x3f8000, length = 0x001000

PAGE 1 :
   /* SARAM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RAMM0    : origin = 0x000000, length = 0x000400
   RAMM1    : origin = 0x000400, length = 0x000400

   /* Peripheral Frame 0:   */
   DEV_EMU    : origin = 0x000880, length = 0x000180
   FLASH_REGS : origin = 0x000A80, length = 0x000060
   CSM        : origin = 0x000AE0, length = 0x000010
   XINTF      : origin = 0x000B20, length = 0x000020
   CPU_TIMER0 : origin = 0x000C00, length = 0x000008
   CPU_TIMER1 : origin = 0x000C08, length = 0x000008
   CPU_TIMER2 : origin = 0x000C10, length = 0x000008
   PIE_CTRL   : origin = 0x000CE0, length = 0x000020
   PIE_VECT   : origin = 0x000D00, length = 0x000100

   /* Peripheral Frame 1:   */
   ECAN_A     : origin = 0x006000, length = 0x000100
   ECAN_AMBOX : origin = 0x006100, length = 0x000100

   /* Peripheral Frame 2:   */
   SYSTEM     : origin = 0x007010, length = 0x000020
   SPI_A      : origin = 0x007040, length = 0x000010
   SCI_A      : origin = 0x007050, length = 0x000010
   XINTRUPT   : origin = 0x007070, length = 0x000010
   GPIOMUX    : origin = 0x0070C0, length = 0x000020
   GPIODAT    : origin = 0x0070E0, length = 0x000020
   ADC        : origin = 0x007100, length = 0x000020
   EV_A       : origin = 0x007400, length = 0x000040
   EV_B       : origin = 0x007500, length = 0x000040
   SPI_B      : origin = 0x007740, length = 0x000010
   SCI_B      : origin = 0x007750, length = 0x000010
   MCBSP_A    : origin = 0x007800, length = 0x000040

   /* CSM Password Locations */
   CSM_PWL    : origin = 0x3F7FF8, length = 0x000008

   /* SARAM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DRAMH0     : origin = 0x3f9000, length = 0x001000
}

SECTIONS
{
   /* Allocate program areas: */
   .reset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   .text 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   .cinit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
   /* Allocate data areas: */
   .stack           : > RAMM1,       PAGE = 1
   .bss   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ebss  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const 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econst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sysmem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
   /*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:   */
   DevEmuRegsFile    : > DEV_EMU,    PAGE = 1
   FlashRegsFile     : > FLASH_REGS, PAGE = 1
   CsmRegsFile       : > CSM,        PAGE = 1
   XintfRegsFile     : > XINTF,      PAGE = 1
   CpuTimer0RegsFile : > CPU_TIMER0, PAGE = 1
   CpuTimer1RegsFile : > CPU_TIMER1, PAGE = 1
   CpuTimer2RegsFile : > CPU_TIMER2, PAGE = 1
   PieCtrlRegsFile   : > PIE_CTRL,   PAGE = 1
   PieVectTable      : > PIE_VECT,   PAGE = 1

   /*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:   */
   ECanaRegsFile     : > ECAN_A,      PAGE = 1
   ECanaMboxesFile   : > ECAN_AMBOX   PAGE = 1

   /*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:   */
   SysCtrlRegsFile   : > SYSTEM,     PAGE = 1
   SpiaRegsFile      : > SPI_A,      PAGE = 1
   SciaRegsFile      : > SCI_A,      PAGE = 1
   XIntruptRegsFile  : > XINTRUPT,   PAGE = 1
   GpioMuxRegsFile   : > GPIOMUX,    PAGE = 1
   GpioDataRegsFile  : > GPIODAT     PAGE = 1
   AdcRegsFile       : > ADC,        PAGE = 1
   EvaRegsFile       : > EV_A,       PAGE = 1
   EvbRegsFile       : > EV_B,       PAGE = 1
   ScibRegsFile      : > SCI_B,      PAGE = 1
   McbspaRegsFile    : > MCBSP_A,    PAGE = 1

   /* CSM Password Locations */
   CsmPwlFile      : > CSM_PWL,     PAGE = 1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