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谐振

楼主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413图8.1.16里的R是总损耗,但是负载RL哪去了?原先不是有N3线圈上的负载RL吗?

网友:
看书太不仔细。

书上已经说过:R是包括LC谐振回路、负载等的总损耗

网友:
不仅是电阻,绕组N3的电感也要折算到原边。注意这句:“L1为考虑到N3回路参数折合到原边的等效电感”。

网友A:
R包括:  RL换算到原边的等效电阻,LC谐振网络的损耗,以及N3的损耗。对吗老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包括:  RL换算到原边的等效电阻,LC谐振网络的损耗,以及N3的损耗。对吗老师?

差不多。

总之,是该电路所有的损耗都计算在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