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E230C终于下载烧录成功了

楼主:
    我使用的是KEIL5.25平台,在升级GD32E231C之前一直都能正常使用GD32E230C,自从升级了231开发板之后,230开发板就不能下载烧录了,每次都提示如下图,我将KEIL升级到5.28之后也是如此,试图将原来代码中的文件从230对应改到231也没有成功。

    反复折腾多次,忽然想到在231C的项目基础上修改芯片设置、删除针对231开发板的硬件设置,并相应修改成针对230C的硬件设置,最后再编译下载,这次就成功了。下面是项目文件的压缩包,能够让LED1正常闪烁,但LCD尚未驱动。

网友A:
我下载GD32E230的一直出现错误 Cortex M23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下载GD32E230的一直出现错误 Cortex M23

求大佬解释啊

网友:
    我也只是一知半解,遇到问题只有反复测试和上网搜索求助。从您的描述中我也无法判断问题所在,建议您从IDE入手,看看参数选择是否正确?升级包是否齐全?版本是否需要更新等等。祝您好运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!直接编译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