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明明是130欧,为何仿真出来却是是412.147M

楼主:
用的multisim仿真,R4明明是130欧,为何仿真出来却是是412.147M

R4电阻为何不一样

R4电阻为何不一样

网友:
有这么使用欧姆表测量电阻的吗?

电路带电(已经加上电源)不能测量电阻,这是常识。

电路中电阻两端接有其它元件,测量电阻的结果是不准确的,这也是常识。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,如果想检验R4是否正确,只能与R4串联电流表,R4两端并联电压表。读取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,根据欧姆定律计算。

网友A:
谢谢,拿错了图,马虎啊,少了Q3

Q2,Q3截止

Q2,Q3截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拿错了图,马虎啊,少了Q3

很明显,首帖图中Q4处于导通状态,其集电极电流有一部分灌到欧姆表里面去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很明显,首帖图中Q4处于导通状态,其集电极电流有一部分灌到欧姆表里面去了。

可是Q3截止,相当于Q4发射极悬空,集电极电流怎么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是Q3截止,相当于Q4发射极悬空,集电极电流怎么来的?

首帖仿真,Q4发射极通过D1接地,Q4基极通过R2接电源。基极有电流,发射极接地,自然有集电极电流。

正是因为这个集电极电流流入欧姆表,造成错误读数。这种作法,甚至可能损坏欧姆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是Q3截止,相当于Q4发射极悬空,集电极电流怎么来的?

4楼仿真,Q3截止,Q2饱和,Q4没有基极电流,故Q4没有集电极电流。

正因为Q4没有集电极电流,相当于开路,欧姆表才可能读出正确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是Q3截止,相当于Q4发射极悬空,集电极电流怎么来的?

至于你所说“Q3截止,相当于Q4发射极悬空,集电极电流怎么来的?”,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出Q4此时有集电极电流的。

网友:
加上Q3那不是显示的是130欧么,还要问什么

网友C:
在multisim 用万用表测电阻,需打开仿真才能出现测试值,注意和实际工作中测试电阻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multisim 用万用表测电阻,需打开仿真才能出现测试值,注意和实际工作中测试电阻不同

谢谢,已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