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PWM频率和占空比双可调的芯片方案?

楼主:
有没有PWM频率和占空比双可调的芯片方案?可以用两个电压来控制,一个控制输出频率,一个控制输出PWM?

网友A:
我在你发的另一帖中说过:绝大多数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可以产生受电压控制的PWM信号,例如TL494。

TL494就既能控制PWM频率(通过控制电流)又能控制占空比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在你发的另一帖中说过:绝大多数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可以产生受电压控制的PWM信号,例如TL494。 TL494就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我现在要做一个两个电压量输入,一个控制频率,一个控制占空比。比方说两路0-5V电压,一路控制PWM频率12KHz-24Khz变化。一路控制PWM从0%-100%,或者10%-100%都可以。

不知道你说的TL494有没有这个功能,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参考电路给我分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的回复,我现在要做一个两个电压量输入,一个控制频率,一个控制占空比。比方说两路0-5V电压,一路 ...

“一路控制PWM频率12KHz-24KHz变化”

可以。TL494最小振荡频率1kHz,最大300kHz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的回复,我现在要做一个两个电压量输入,一个控制频率,一个控制占空比。比方说两路0-5V电压,一路 ...

“一路控制PWM从0%-100%,或者10%-100%都可以。”

这个办不到。TL494占空比最大约90%。

网友:
那客益电子有相关解决方案推荐介绍吗?。。。。

网友:
随便一颗带ADC和PWM的MCU都能办到。。。

价格就在几毛钱上下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你好,需要LED驱动芯片可以找我

网友:
494的占空比max是89%,如果你非要从零起调,那就要用mcu来实现了。

网友:
占空比0-100%,到内置P管开关的BUCK芯片里去找,多得很;

占空比10-100%无法直接输出,但可把控制方向取反,然后将TL494的0-90%范围的PWM反相输出,比如两个E极接地,两个C极并联加恬当的上拉电阻,然后缓冲输出即可。

网友C:
改成PMOS是个好选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成PMOS是个好选择。

你是不是安排了帮手在发贴?  改成PMOS咋就是个好选择了?哈哈

网友:
俺们从不穿马甲。

网友:
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,特殊定制亦可。

qq:2165311923;tel:15179604830(微信同号);

E-mail:weilin1688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