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信号隔离方案中电压转频率,频率再转电压的方案是如何实现的?

楼主:
模拟信号隔离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,VFC 好像一直有人在用,不过不清楚一般大家是用什么电路来实现的,或者有什么专用的芯片吗?

网友:
有专门的V-F和F-V变换芯片。

网友:
不会又是“GP9101”系列吧

网友A:
"有什么专用的芯片吗?"

例如AD650,既可以实现V-F,也可以实现F-V变换,且精度较高。

网友A:
仅能实现V-F变换的芯片,有TI公司的LM331。其精度估计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但该芯片不能实现F-V变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仅能实现V-F变换的芯片,有TI公司的LM331。其精度估计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但该芯片不能实现F-V变换。 ...

may老师好

不知您有没有留意,楼主提问的时候往往就奔着“专用芯片”去的。

其实很多功能可以用分立器件搭,或者是用MCU+软件再配合硬件来实现。

为什么楼主这么纠结于要用“专用芯片”来实现呢?

莫非楼主手中有这么一款或者几款“专用芯片”,想推荐给大家,但是又不方便直接推广,就假借提问的方式,让别人建议用这几款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ay老师好   不知您有没有留意,楼主提问的时候往往就奔着“专用芯片”去的。 & ...

在3楼,qwqwqw2088说”不会又是“GP9101”系列吧“,已经有所暗示。

不过,我不敢确定。所以我还是正经回复。

网友:
下来看下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"有什么专用的芯片吗?" 例如AD650,既可以实现V-F,也可以实现F-V变换,且精度较高 ...

请教一下,你给的这两个芯片看着挺有意思,不过现在也有一些TI ADI的隔离运放,集成度更高,是不是现在这种VF FV的方式用的比较少了?我看到电机里面用的模拟信号的隔离采集都是集成的隔离运放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"有什么专用的芯片吗?" 例如AD650,既可以实现V-F,也可以实现F-V变换,且精度较高 ...

谢谢回复,VFFV的方式成本应该高于直接用隔离运放的方式,选择用它的原因是精度比一般的隔离运放高吗?还是说现在这个方案使用的已经不多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你给的这两个芯片看着挺有意思,不过现在也有一些TI ADI的隔离运放,集成度更高,是不是现在这 ...

“是不是现在这种VF FV的方式用的比较少了?”

有可能现在用得比较少。当前流行何种方式,我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回复,VFFV的方式成本应该高于直接用隔离运放的方式,选择用它的原因是精度比一般的隔离运放高吗?还 ...

十多年前,隔离运放要几百元人民币一片(我用过四百多元一片的隔离运放),成本比VF->FV要高得多。现在可能因为生产量大,成本降下来了,所以VF->FV方式用得少了。

网友:
刚在DIGI-KEY上看到TI的AMC1301隔离运放批量含税单价已经不到30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