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快速

楼主:
你好,我想问一下MSP430F5529智能寻迹小车,我大概的基础程序写完了,想进一步改进,增加其速度及拐弯时的稳定性,比如跑两三圈,一圈比一圈快,还能不出轨道,有什么办法么?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uperJc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A:
莫非编程之前都没有确定原理方案么

“不出轨道”属于寻迹问题

与传感器的位置、编程的识别有关

网友B:
“想进一步改进,增加其速度及拐弯时的稳定性”

你的寻迹小车,没有速度控制的么?现在是一直以同一个速度跑?起停控制总要有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莫非编程之前都没有确定原理方案么 “不出轨道”属于寻迹问题 与传感器的位置、编程的识别 ...

没有,只有一个基础程序,还不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“想进一步改进,增加其速度及拐弯时的稳定性”   你的寻迹小车,没有速度控制的么? ...

现在只是用一个速度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只是用一个速度跑

“现在只是用一个速度跑”

那么,你把它改成可以用两个速度跑。新的速度可以比原“一个速度”小一些,稳定之后再考虑提高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