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 的Arduion 无法下载固件问题?

楼主:
        用Arduion 来编程STM32 非常方便, 目前可以支持很多ST 官方的板子,如下图所示,但在下载的时候,基本没有速度,感觉是服务器的问题,有大佬用过,请教下;

网友A:
这是网络问题,可以尝试修改DNS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网络问题,可以尝试修改DNS。

hi dcexpert:

       其他如SAM的板子都可以很快下载,唯独这个会非常慢,基本不能下载,我试试你的方法;谢谢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i dcexpert:        其他如SAM的板子都可以很快下载,唯独这个会非常慢,基本不 ...

每个板子对应的工具链不同,下载服务器也不同,所以速度会有区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每个板子对应的工具链不同,下载服务器也不同,所以速度会有区别。

这些软件都是第三方提供的,并不是arduino官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些软件都是第三方提供的,并不是arduino官方的。

了解,, 我问了,好像也么有办法解决,头大

网友:
最后还是解决了:

这个版本还是非常全,基本STM32的官方板子都可以用了,玩起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