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学到什么程度才叫入门?从51转向STM32,太多的不习惯。

楼主:
    从校园学习到实习工作意味着很多的改变,在校园学习的51单片机系列,实习工作却需求需要学习STM32,跨越还是比较大的,太多的不习惯。有点不知所措。在学习STM32过程中,各种资料看了一大推,说实话有点头痛,库函数太多,需要记得知识也很多。看资料,看视频什么的,五花八门,学习效率不是很高。求大佬指点一二,向你们取取经。还有刚开始学,有必要取学习底层的那些调用函数吗?

网友:
    我也是从51过来的,刚开始时的确摸不着头脑,尤其是被代码中的琳琅满目的GPIO搞得晕头转向,对开启时钟、配置引脚等基本步骤茫然不知所措。多看几次教学视频,买了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和ST-LINK,自己焊接了包含LED灯、按键、Flash芯片等外设的扩展板,从控制LED灯开始练习,逐步地进入了STM大门。

   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从底层操控寄存器,这要因人而异,我觉得先要入门,然后再考虑直接操控寄存器可能更容易些,否则难度更大。

网友A:
我是拿着原子的mini开发板,看着原子给的视频开始学的,一开始从LED流水灯到按键入了门以后,就直接用各种模块硬怼,需要那些外设就学哪些外设,而且大多数都是从原子给的例程来改,过着去网上搜对应的程序,慢慢的、改着改着 就算是彻底入门了,大多数功能都会用了。但是并没有彻底搞懂高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拿着原子的mini开发板,看着原子给的视频开始学的,一开始从LED流水灯到按键入了门以后,就直接用各种 ...

那你现在大概学习到那种程度,可以做项目吗?还有就是你在原子程序上改,是你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,然后在去源程序修改再实现预期的功能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现在大概学习到那种程度,可以做项目吗?还有就是你在原子程序上改,是你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,然后在 ...

没有什么太难得,无非一些输入输出的配置,ADC,时钟定时器的配置,FLASH的读写,做项目无非是加一些外设,用到STM32的还是那些功能,没有什么难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什么太难得,无非一些输入输出的配置,ADC,时钟定时器的配置,FLASH的读写,做项目无非是加一些外设 ...

按照你的意思,熟悉的一些基本外设功能就可以接触项目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你的意思,熟悉的一些基本外设功能就可以接触项目了吗?

外设太多了,用到什么看一下datasheet就应该会用了,你只需要把STM32最基本的会用就行了,

网友:
hujj 发表于 2019-6-17 15:16     我也是从51过来的,刚开始时的确摸不着头脑,尤其是被代码中的琳琅满目的GPIO搞得晕头转向, ...

你是自己设计开发板?基础真好,我51也学的一般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外设太多了,用到什么看一下datasheet就应该会用了,你只需要把STM32最基本的会用就行了,

好的,谢谢!我想咨询一下一般公司的项目难不难,比如说对实习生来说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现在大概学习到那种程度,可以做项目吗?还有就是你在原子程序上改,是你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,然后在 ...

已经用32做了部分项目,CAN总线,定时器,串口、ADC、IIC、SPI这些外设基本都用到过。一开始无从下手可能感觉有些难,但是当你做了几个小东西练练手就没那么可怕了。我现在开始学FPGA 依然感觉好难,但是我相信想学会也不会太久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经用32做了部分项目,CAN总线,定时器,串口、ADC、IIC、SPI这些外设基本都用到过。一开始无从下手可能 ...

你是在公司做的项目,还是自己找的项目做。相接触下实践项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在公司做的项目,还是自己找的项目做。相接触下实践项目

老师的工程项目,我还在读书。

网友D:
用到什么学什么,不要贪多,比如用到ADC,DAC你就看这部分的,等到了实际工作中,各式各样的单片机多的是,保不齐公司就换一种没见过的。所以说没必要全部内核外设都去学,只学习关联项目的。结合别人的例程和数据手册一点点看。关键是找一块板子多写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师的工程项目,我还在读书。

哈哈,想学习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用到什么学什么,不要贪多,比如用到ADC,DAC你就看这部分的,等到了实际工作中,各式各样的单片机多的是, ...

好的,谢谢!你说,如果很少接触项目是不是提升很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!我想咨询一下一般公司的项目难不难,比如说对实习生来说?

都没什么难的,无非用一些接口啊什么的,还有就是IO口,能有什么难的呢?实现功能并不是很难,难的是创意,以及如何实现创意,不过那都不是你考虑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自己设计开发板?基础真好,我51也学的一般

不,是买的最小系统板,自己加扩展板,以便实验测试流水灯、按键、LCD显示屏以及AT24C02Flash等外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!你说,如果很少接触项目是不是提升很慢?

这个你没必要担心,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,你再细细研究,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。多实践,过几个月就看到成效了。经验的累积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没什么难的,无非用一些接口啊什么的,还有就是IO口,能有什么难的呢?实现功能并不是很难,难的是创意 ...

好的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,是买的最小系统板,自己加扩展板,以便实验测试流水灯、按键、LCD显示屏以及AT24C02Flash等外设。

哦哦,明白了,还有最小系统板购买,那你自己扩展,想学哪个模块就扩展哪个挺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