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对外的±在哪里接?

楼主:
A:请问下ek200   linux  485接口的问题,有没有什么设置之类的?通过板卡 485接口发指令设备没有反应。
B:MB200的底板没做RS485是自动收发的,有管脚控制;
echo 95 > /sys/class/gpio/export
echo out > /sys/class/gpio/gpio95/direction
echo 1 > /sys/class/gpio/gpio95/value   (可以开始发送)
如: echo "myzr" > /dev/ttymxc2
echo 0 > /sys/class/gpio/gpio95/value    (可以开始接收)
cat /dev/ttymxc2

A:485对外的±在哪里接?
这个485tx,rx是内部的吧
B:绿色的座子

网友:
对外接调试器的话(主机),A接+,B接-;

对话接开发板等485设备话(从机),+接+,-接-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