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封装的螺丝孔是做什么的?

楼主:
今天整理封装库时发现的。

这种螺丝孔叫什么?有什么用途?

网友:
这叫卫兵孔。

是防止铜皮翘起,保证良好接地的。

如果没有这些孔,螺丝拧下去铜皮很容易起来,有了这些孔就不容易起来了,这样就可以保证良好的接地了。

一般PCB上的安装孔内部是不能有电镀层的,因此不能用焊盘来画;

如果需要通过这个孔接地,最好设计成卫兵孔。

网友:
楼主的卫兵孔和花焊盘有什么区别,叫的名字不同而已

1楼的卫兵孔金属化了?

固定安装孔做梅花焊盘一般是给安装孔GND网络,有的也不需要把安装孔连接GND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