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反向截止如何理解测得的电压

楼主:
二极管反向时不是截止吗,相当于断开,为何有电压?同是二极管正反向,5V时测得电压差不多,50V时为何相差太大?

二极管反向截止如何理解测得的电压

二极管反向截止如何理解测得的电压

网友:
有这样测电压的吗

网友A:
正常。仿真中的电压表,内阻非常高,甚至可以设置为无穷大。此时流过电阻、二极管(无论正向还是反向)的电流主要由电压表内阻决定。

若是把电压表改成电流表,你就会看出二极管正向和反向时电流的差异。

网友:
"二极管反向时不是截止吗,"
二极管接反向时,存在着一个耐压,如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过高,二极管受不了,就会击穿,此时二极管不在处于截止状态,而是处于导通。
因此,外加反向电压不超过基击穿电压。
还有一个截止的条件是正向电压低于起始阈值电压这个好理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常。仿真中的电压表,内阻非常高,甚至可以设置为无穷大。此时流过电阻、二极管(无论正向还是反向)的电流 ...

查参数得到,1N4148的反向击穿电压为75V,在这里,无论5V还是50V都未达到,按理说,此时二极管反向,为截止状态,电压表内不应该有电流,何来电压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查参数得到,1N4148的反向击穿电压为75V,在这里,无论5V还是50V都未达到,按理说,此时二极管反向,为截 ...

1、二极管反向时总存在漏电流,而漏电流分散性很大。

2、仿真并不能仿出所有状态,有可能出错。

网友C:
初中物理高速我们,电压表是并在电路里使用的。你的电压表已经对原始电路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了,就别提测量结果准不准的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初中物理高速我们,电压表是并在电路里使用的。你的电压表已经对原始电路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了,就别提测量结 ...

想测测开路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二极管反向时总存在漏电流,而漏电流分散性很大。 2、仿真并不能仿出所有状态,有可能出错。

恩,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测测开路电压

“想测测开路电压”,那就别接入电阻和二极管,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测量(测量电源输出开路时的端电压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

仿真软件靠模型,模型建立得过于简化,或者参数不正确,都会造成错误。这些错误必须要查元器件模型才能够看出来,从仿真电路中是看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想测测开路电压”,那就别接入电阻和二极管,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测量(测量电源输出开路时的 ...

恩,只是想验证一下二极管反向时,测不出电压才对,但居然测出来了,而且5V时,还更接近端电压,真是奇了怪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aychang 发表于 2019-6-19 10:27 “想测测开路电压”,那就别接入电阻和二极管,直接并联在电 ...

这种事情,实际测量两次就知道了。

甚至不必使用直流电源,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即可。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档,较低档用1.5V或者3V电池,高档用9V或者15V电池,万用表内部自带电阻。数字式万用表,一般使用9V电池,电阻也是自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