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C5130作为驱动器驱动电机,静止时电机为什么嗡嗡响?

楼主:
我采用的是TMC5130作为驱动器驱动电机,在静止时电机嗡嗡响,不明所以,求各路大神指教!

网友:
没有人么

网友:
要将TMC5130配置在Stealthchop模式下,将pwm_autoscale = 1, pwm_autograd = 1

StealChop自动配置:只需要两步

自动配置第一步:

  1. 将停止电流设置成运行电流,I_Hold = I_Run
  2. (pwm_autoscale = 1, pwm_autograd = 1)
  3. 在此阶段可以多次重复启停电机

需要电机使能带电时间大于130ms

自动配置第二步:

  1. 设置比较小的加速度
  2. 设置比较小的速度和中等速度运行电机
  3. 监控PWM_SCALE_AUTO电机运行到恒速情况下 该数值下降至零 表示StealChop调整完成
  4. 可以联系TRINAMIC中国  gao@trinamic.cn

网友A:
要将其配置在Stealthchop模式下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将其配置在Stealthchop模式下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

Stealthchop模式下电机驱动芯片温度达到70℃,这个正常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