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推荐价格便宜的隔离放大器产品,芯片或者模块都可以,要求精度1%,直流信号采样?

楼主:
谁能推荐价格便宜的隔离放大器产品,芯片或者模块都可以,要求精度1%,直流信号采样?

网友:
可以参考东芝的TLP7820、Avago的ACPL-7970等等。1%的精度可能需要选一下。

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也可以选择用APC芯片和PAC芯片构成的隔离方案。GP9301+GP8101就可以。

0-10V隔离

模拟信号隔离

模拟信号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