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跟随器的典型用途

楼主:
在同相放大器中置R1=∞或者Rf=0,就成为了单位增益放大器,或电压跟随器。作为一个电压放大器,他的增益仅为1.然而他的特长是起到一个阻抗变换器的作。因为从他的输入端看进去,他是开路,从输出端看进去是短路。通过这个特性,电压跟随器可以在源和负载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。请教下各位,当信号需要AD采样的时候,可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,但是通过波特测试仪后发现信号在电压跟随器后是有衰减的(-13dB),衰减如此之大是不是一定要用电压跟随器? 除了AD采样外,电压跟随器还有那些用途呢?

网友A:
LM358是相当“粗糙”的运放,单位增益带宽仅数百kHz,还不到1MHz,失调也相当大。

从你的仿真图上,看不出幅频特性是从多高频率开始下降的。应该是数百kHz。

网友:
AD前端电路的信号源可能具有较高的内阻,这时就需要加跟随器或放大器(根据信号幅值的需求决定),但要注意信号的频率,因为不存在理想运放,随着频率的升高,现实中的运放会逐渐降低增益。所以,必须根据信号频率选择满足要求的运放型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M358是相当“粗糙”的运放,单位增益带宽仅数百kHz,还不到1MHz,失调也相当大。 从你的仿真 ...

换了个OP07,效果挺好,看来如何选择正确的运放也是门学问

网友:
运放带宽要根据实际电路的频率与增益计算得到的,开环比闭环大20-40d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