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下面要不要敷铜到地?

楼主:
1.电感下面最好不要走信号线,会受到严重干扰,特别是用于DCDC的电感,电感上的DI/DT很大,会产生很大的磁场;

2.那么电感下面要不要搞一层完整的地呢?

地可以起到一个屏蔽作用,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导热作用;

另一反面,这也会加大电感和地之间的分布电容,降低电感的高频特性;并且地也容易受电感干扰受到污染,影响到其他信号。

我看有的设计是电感下面有一个完整的地,有的设计是电感的正下方地挖空,板子背面有完整的地,或是也挖空。

网友:
具体电路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

电源电路功率较大的电感下有挖空的,担心电感是干扰源,会影响其他信号

尤其这几年,有DCDC电源用的开关频率很高的芯片,有时电感附近如有开关的原因会有很多高频噪声,很容易耦合到GND上,尤其影响EMI特性,这时一般要仔细阅读芯片厂商的手册要求布线

网友:
有的设计是电感的正下方地挖空,板子背面有完整的地------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出于防止制造不良的原因,电感底下的焊脚面积有的是挺大的,如果铺了地,绿油有破损的话,有可能会造成短路。

网友:
嗯,看来电感下面还是挖空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