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散热孔的孔径与间距

楼主:
如图,图中是RU40191S与背面放置的铜片(二维和三维的正面、背面图),在RU40191S散热盘上打孔,想达到最佳的散热效果,孔径与孔间距需要做到多大适合?

网友A:
芯片焊接位置就不用放孔了,焊锡都埋了

孔径0.3mm--0.6mm之间

孔间距自己掌握,注意照顾PCB强度别把板子打成筛子

网友:
打孔直径大小要根据板子和散热情况处理就行,视主要散热芯片周五空间而定

下面的曾经设计电池保护电路的散热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芯片焊接位置就不用放孔了,焊锡都埋了 孔径0.3mm--0.6mm之间 孔间距自己掌握,注意照顾PCB强度别把 ...

只在芯片焊盘周围的铜皮上打散热孔吗?散热够吗?

另外,什么情况下要考虑漏锡的问题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只在芯片焊盘周围的铜皮上打散热孔吗?散热够吗? 另外,什么情况下要考虑漏锡的问题呢?

想打孔担心漏锡,可以找板厂做塞孔可防止

打孔多少,散热够不够

需要看芯片,要想精确计算,估计需要详细看手册的参数,芯片发热芯到壳的热阻θ JC,管壳到覆铜板的热阻θ CS ,覆铜板散热面传到环境控制的热阻θ SA ,,
类似计算选择散热器的方法进行估算
或参考芯片推荐散热形式

如厂商的有该芯片的评估板可以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打孔担心漏锡,可以找板厂做塞孔可防止 打孔多少,散热够不够 需要看芯片,要想精确计算,估计需 ...

明白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