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释一下电路图,谢谢

楼主:
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各部分的功能吗

网友A:
四个运放,都是当作比较器使用。

其中U1A和U1B输出端串联了二极管,两二极管的负端亦即R5左端电位跟随U1A和U1B两个运放输出端电位较高的那一个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四个运放,都是当作比较器使用。 其中U1A和U1B输出端串联了二极管,两二极管的负端亦即R5左端电位跟随U1 ...

那U1c跟U1d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U1c跟U1d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

U1C仍然是比较器。U1C同相输入端由电阻R11和R10对5V电源分压,得到约50mV电压。U1C反相输入端电压由U1D输出和U1A、U1B输出中较低的一个决定。当U1C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50mV时,点亮发光管LED1。反之发光管不亮。

U1D同相输入端由RP电位器和R1分压决定,反相输入端则由R8和R9分压决定。当RP使得U1D同相输入端电压超过反相输入端电压时,U1D输出为高(比电源电压低大约1.5V),U1C输出为低,LED1不亮。反之LED1发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U1c跟U1d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

顺便说一句:

该电路存在若干设计不合理之处。

如果运放由5V供电,R8和R9分压,U1D反相输入端差不多是4.5V。这超出了LM324输入端允许的共模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