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英晶体

楼主:
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421当f>fs时,L C R支路呈感性,与C0并联谐振。我不明白的是等效电容据图8.1.28来看,C0跟C不是并联,那么不是应该是C0+C?

网友A:
“C0跟C不是并联,那么不是应该是C0+C?”

不是。

此时Co是与L、C、R支路的等效电感谐振。

从图8.1.28可以看出:L、C、R和Co是串联关系(环绕一圈),显然C与Co也是串联,故C和Co的总电容量是式8.1.36分母根号内分式所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C0跟C不是并联,那么不是应该是C0+C?” 不是。 此时Co是与L、C、R支路的等效电感谐振。 ...

串联?不是有上下两个端口吗?

网友A:
对两个引出端来说,Co与右边的L、C、R串联电路并联。

对谐振回路来说,Co和C是串联,因为谐振回路中电流是按照图中红色箭头所示方式流动的(当然,半个周期后反过来)。

网友:
注意:此图中C1和C2是串联关系。

两红色框中公式完全相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两个引出端来说,Co与右边的L、C、R串联电路并联。 对谐振回路来说,Co和C是串联,因为谐振回路中电流 ...

明白了老师

网友:
有一帖没有发出来,说是需要经过审核,也不知道要审核什么。

你等等再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