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全桥逆变电路

楼主:
在单相全桥逆变电路中,为了输出的交流波形是正弦波,所以给开关管的信号为SPWM波,如果给开关管PWM波,然后在输出时加RC滤波电路使输出为正弦波,两者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“如果给开关管PWM波,然后在输出时加RC滤波电路使输出为正弦波”,此时全桥输出的是方波。此方波绝对不可以经RC滤波电路使输出为正弦波,电阻上的损耗太大,只能经LC电路滤波。

和输入开关管的信号为SPWM相比较,全桥输出的方波需要更大的电感和电容来滤波,体积、重量、成本都要高得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如果给开关管PWM波,然后在输出时加RC滤波电路使输出为正弦波”,此时全桥输出的是方波。此方 ...

网友:
要产生SPWM信号,必须要有正弦波信号和三角波信号,SPWM信号实际上就是与正弦波等效的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矩形脉冲波。

在20KVA以下的小型逆变电路中,通常用正弦波调制三角波载波的方法来实现脉宽调制的目的,也叫三角波调制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