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通滤波器增益问题

楼主:
高通滤波器可以通过无源RC和有源KRC电路来实现。截止频率取0.1Hz,图一是无源RC电路,后面接了一个设计跟随器。图二是高通KRC电路。无源RC电路和KRC电路在截止频率后的增益都很低。想求助这种低增益的情况下对信号的过滤有什么负面影响? 实际电路中如此低的增益会不会导致交流信号通过滤波器就没有了?

网友:
不明白什么叫增益低?

无源的那个电路,后面的跟随器增益为1,只要输入幅度足够,输出没有问题。若要增益高只要将跟随器改为同相放大器即可。

有源的那个本来就有增益,电路中的参数看不见,也不知道是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