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GD32E231 DIY】USART0使用DMA发送与接收,不点用CPU

楼主:
1.硬件上直接用USB转RS-232(TLL电平)TX接上PA10。RX接上PA9

2.main.c初始化

int main(void)
{
    uint8_t *test="turn off LED1";
    uint8_t *test1="turn on LED1";
    uint8_t test2;
    systick_config();

    /* enable the LED1 GPIO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A);
    /* configure LED1 GPIO port */
    gpio_mode_set(GPIOA, GPIO_MODE_OUTPUT, GPIO_PUPD_NONE, GPIO_PIN_7|GPIO_PIN_8);
  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A, GPIO_OTYPE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7|GPIO_PIN_8);
    /* reset LED1 GPIO pin */
    gpio_bit_reset(GPIOA,GPIO_PIN_7|GPIO_PIN_8);
uart_init(115200);
    while(1){
        /* turn on LED1 */
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A,GPIO_PIN_7);gpio_bit_set(GPIOA,GPIO_PIN_8);
    /*    for(test2=0;test2<12;test2++)
            USART0_DMA_TX_BUFFER[test2]=*(test1+test2);
        USART0_DMA_TX_CNT=12;
        USART0_DMA_TX_Send();*/
        delay_1ms(1000);
        /* turn off LED1 */
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A,GPIO_PIN_7);gpio_bit_reset(GPIOA,GPIO_PIN_8);
    /*    for(test2=0;test2<13;test2++)
            USART0_DMA_TX_BUFFER[test2]=*(test+test2);
        USART0_DMA_TX_CNT=13;
        USART0_DMA_TX_Send();*/
       USART0_DMA_TX_CNT = USART0_DMA_RX_CNT;
        for(test2=0;test2<USART0_DMA_TX_CNT;test2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SART0_DMA_RX_CNT=0;
            USART0_DMA_TX_BUFFER[test2]=USART0_DMA_RX_BUFFER[test2];
        }
        USART0_DMA_TX_Send();
        delay_1ms(1000);
    }
}
3UsartDma实现USART——DMA工能

#include "usartdma.h"

/**
USART2_RX    PD6 通道 4        DMA1数据流 5
USART2_TX    PD5    通道 4        DMA1数据流 6
*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def __GNUC__
/* With GCC/RAISONANCE, small printf (option LD Linker->Libraries->Small printf
   set to 'Yes') calls __io_putchar() */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fgetc(FILE *f)
#endif /* __GNUC__ */

uint8_t USART0_DMA_RX_BUFFER[USART0_DMA_RX_BUFFER_MAXIMUM];
uint8_t USART0_DMA_TX_BUFFER[USART0_DMA_TX_BUFFER_MAXIMUM];
uint8_t USART0_DMA_RX_CNT;
uint8_t USART0_DMA_TX_CNT;

/*
 * 函数名:fputc
 * 描述  :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
 * 输入  :无
 * 输出  :无
 * 调用  :由printf调用
 */
/**
 * @brief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.
 * @param  None
 * @retval None
 */
PUTCHAR_PROTOTYPE
{
    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    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3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
    while(RESET == usart_flag_get(USART0, USART_FLAG_TBE));
    usart_data_transmit(USART0, (uint8_t) ch);

    return ch;
}

GETCHAR_PROTOTYPE
{
    return usart_data_receive(USART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初始化IO 串口3
//bound:波特率
void uart_init(uint32_t bound)
{
  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;
    /* enable DMA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DMA);

    /* initilize the com */
    /* enable COM GPIO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A);

    /*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*/
    gpio_af_set(GPIOA, GPIO_AF_1, GPIO_PIN_9);

    /*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*/
    gpio_af_set(GPIOA, GPIO_AF_1, GPIO_PIN_10);

    /*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  gpio_mode_set(GPIOA, GPIO_MODE_AF, GPIO_PUPD_PULLUP, GPIO_PIN_9);
  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A, GPIO_OTYPE_PP, GPIO_OSPEED_10MHZ, GPIO_PIN_9);

    /*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  gpio_mode_set(GPIOA, GPIO_MODE_AF, GPIO_PUPD_PULLUP, GPIO_PIN_10);
  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A, GPIO_OTYPE_PP, GPIO_OSPEED_10MHZ, GPIO_PIN_10);

             /* enable and set EXTI interrupt */
            nvic_irq_enable(USART0_IRQn, 1U);

        /* enable USART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USART0);

    /* USART configure */
    usart_deinit(USART0);
    usart_baudrate_set(USART0, bound);

    usart_receive_config(USART0, USART_RECEIVE_ENABLE);
    usart_transmit_config(USART0, USART_TRANSMIT_ENABLE);

 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(USART0,USART_INT_IDLE);

    usart_enable(USART0);

     /* enable and set EXTI interrupt */
    nvic_irq_enable(DMA_Channel1_2_IRQn, 1U);

    //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1
    dma_deinit(DMA_CH1);
    dma_init_struc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;
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addr = (uint32_t)USART0_DMA_TX_BUFFER;
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inc =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;
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width = DMA_MEMORY_WIDTH_8BIT;
    dma_init_struct.number = USART0_DMA_TX_BUFFER_MAXIMUM;
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addr = USART0_TDATA_ADDRESS;
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inc =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;
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width =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;
    dma_init_struc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ULTRA_HIGH;
    dma_init(DMA_CH1,&dma_init_struct);
    /* configure DMA mode */
  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(DMA_CH1);
   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(DMA_CH1);

  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(DMA_CH1,DMA_INT_FLAG_FTF);
    dma_interrupt_enable(DMA_CH1,DMA_INT_FTF);
    /* enable DMA channel1 */
//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_CH1);

    /*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*/
  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(USART0, USART_DENT_ENABLE);

        /*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2 */
        dma_deinit(DMA_CH2)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direction =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addr = (uint32_t)USART0_DMA_RX_BUFFER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inc =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width = DMA_MEMORY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number = USART0_DMA_RX_BUFFER_MAXIMUM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addr = USART0_RDATA_ADDRESS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inc =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width =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ULTRA_HIGH;
        dma_init(DMA_CH2, &dma_init_struct);

      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(DMA_CH2);
       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(DMA_CH2);

    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_CH2);
       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(USART0, USART_DENR_ENABLE);

}

void USART0_DMA_TX_Send(void)
{

    if(USART0_DMA_TX_CNT != 0)
    {
        /*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remaining data to be transferred */
        DMA_CHCNT(DMA_CH1) = (USART0_DMA_TX_CNT & DMA_CHANNEL_CNT_MASK); // 设置要发送的字节数目
        USART0_DMA_TX_CNT = 0;
        /* enable DMA channel1 */
      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_CH1);
    }
}

void DMA_Channel1_2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dma_flag_get(DMA_CH1, DMA_FLAG_FTF))
    {
      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(DMA_CH1,DMA_INT_FLAG_FTF);
        dma_channel_disable(DMA_CH1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(DMA_CH1,DMA_INT_FLAG_G);
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DMA 接收应用源码
 void USART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usart_interrupt_flag_get(USART0,USART_INT_FLAG_IDLE) != RESET)  // 空闲中断
    {
        dma_channel_disable(DMA_CH2);// 关闭DMA ,防止干扰
        USART0_DMA_RX_CNT = USART0_DMA_RX_BUFFER_MAXIMUM - DMA_CHCNT(DMA_CH2);
        DMA_CHCNT(DMA_CH2) = (USART0_DMA_RX_BUFFER_MAXIMUM & DMA_CHANNEL_CNT_MASK);
    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_CH2);
      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(USART0,USART_INT_FLAG_IDLE);// Clear IDLE interrupt flag bit
    }
}

欢迎大家一起交流,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