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GD32E231 DIY】DAP RTT,完爆各种printf形式,从此swo是路人

楼主:
先上源码包

开发板使用的是DAP设试器,所以使用DAP—RTT。也有Jlik_RTT,自行必应一下。

DAP——RTT软件(在源码包里,解压运行就OK)

和串口调试窗口一样,有输出输入

文件夹内容,移植直接拿来用就好了,不要改任何内容

main

int main(void)
{
    systick_config();

    /* enable the LED1 GPIO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A);
    /* configure LED1 GPIO port */
    gpio_mode_set(GPIOA, GPIO_MODE_OUTPUT, GPIO_PUPD_NONE, GPIO_PIN_7);
  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(GPIOA, GPIO_OTYPE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7);
    /* reset LED1 GPIO pin */
    gpio_bit_reset(GPIOA,GPIO_PIN_7);

    while(1){
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printf Test: %%c,         'S' : %c.\r\n", 'S');//直接调用,不断重复输出
        /* turn on LED1 */
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A,GPIO_PIN_7);
        delay_1ms(1000);
        /* turn off LED1 */
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A,GPIO_PIN_7);
        delay_1ms(1000);
    }
}

喜欢的拿去用。欢迎跟贴交流。

网友:
上位机软件没有exe文件啊,只看到一个Python的源码压缩包,并且解压之后双击RTTView.py 没反应

网友:
楼主你好,有没有打包的exe? py的安装比较复杂, 跑不起来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printf还是可以用啊,重定向到rtt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