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-10V转换成PWM有什么常用的方案推荐吗?

楼主:
0-10V转换成PWM有什么常用的方案推荐吗?

网友A:
一会一个叫“kydz”网友会回答楼主

网友:
VF(电压-频率)转换专用芯片,或者就是单片机AD采再通过PWM口输出。

网友:
前排搬个小板凳围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这个问题,提了可不是一次,好多次了。

楼主还问过V-F和F-V变换,好像是要隔离传输模拟量。

不说清楚目的,别人很难推荐合适的方案。

网友:
这个怎么感觉都是路灯控制器上用的挺多的,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法。。。

网友:
电压转PWM芯片GP9101,可以实现电位器调节PW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问题,提了可不是一次,好多次了。 楼主还问过V-F和F-V变换,好像是要隔离传输模拟量。 不说 ...

人家应该是在做这类芯片的产品推广,自问自答或换同事ID答,浸入式营销手段。。。。。不过我们顺带了解到了不少新产品,也不用太执着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会一个叫“kydz”网友会回答楼主

抱歉啦,发的问题质量不够高。后面我会注意的。后面保证质量。

我这里跟电子领域的朋友在线下探讨许多问题,特别希望能跟网友互动,看看芯片技术以及应用技术上面的各种技术方向和机会。对于目前芯片行业被控欧美感到很被动,希望能在网络上获得一些技术、市场、产品定义上的资讯,寻找差异化的道路突破欧美的封锁。

后面肯定注意,请大家多多包涵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抱歉啦,发的问题质量不够高。后面我会注意的。后面保证质量。 我这里跟电子领域的朋友在线下探讨许多 ...

国产芯片大家应该会支持,只是希望帖子后续能有个结果,比如你们的解决方案、规格书这类资料,让大家能方便地了解细节,需要的人可以直接评估可行性,而不需要再去讨要搜索资料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抱歉啦,发的问题质量不够高。后面我会注意的。后面保证质量。 我这里跟电子领域的朋友在线下探讨许多 ...

可以把典型方案分享一些

或者把芯片做成评估板有条件地分享给大家测试,比纯粹地宣传有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典型方案分享一些 或者把芯片做成评估板有条件地分享给大家测试,比纯粹地宣传有意义

谢谢你的建议,那我就从方案和评估板开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国产芯片大家应该会支持,只是希望帖子后续能有个结果,比如你们的解决方案、规格书这类资料,让大家能方 ...

谢谢你的建议,后续改善,让大家能获得充足的信息。

网友:
建议用APS54083

网友:
例1:一进一出 输入信号:0-10V  供电电源:24V  输出信号:100Hz PWM  型号:DIN11 IBF V2-P1-PWM2

例2:一进两出 输入信号:0-10V  供电电源:12V  输出信号:100KHz PWM  型号:DIN12 IBF V2-P2-PWM5

例3:两进两出 输入信号:4-20mA  供电电源:24V  输出信号:10KHz PWM  型号:DIN22 IBF A4-P1-PWM4

主要特性:

>> 精度、线性度误差等级: 0.1、0.2、0.5级

>> 4-20mA/0-5V/0-10V等标准信号输入

>>可选择RS485通讯输入,支持Modbus协议

>>PWM信号输出,PWM频率可选

>>PWM输出驱动能力可达5A

>> 信号输入/信号输出 3000VDC隔离

>>可选择一进一出,一进两出,两进两出

>> 可选5V、12V、15V或24V直流单电源供电

>>PWM信号幅值等于供电电源电压

>>辅助电源与PWM信号不隔离

>> 螺丝固定安装,插拔式接线端子

>> 尺寸:120 x 105 x 29mm

>> 工业级温度范围: - 45 ~ + 85 ℃

应用:

>> 机器视觉灯光控制

>> LED灯光亮度调节

>> 电磁阀、比例阀门线性驱动器

>> 模拟量电机控制器

>> 电磁驱动线圈或大功率负载

>> RS-485远程设备控制

深圳贝福

网友:
GP8108最近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