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电路的一个问题

楼主:
2芯积分

【不懂就问】

如图的C51单片机复位电路

如果按下开关K17,则电容C11就会被放电

自己认为,为了防止电容直接被短路放电的危险,所以加入了电阻R60来进行限流。

但是讲解说明中提到,不加入电阻R60时,在电容C11放电时,会带来大的电磁干扰。

这里的电磁干扰怎么理解?如果没有R60进行放电,虽然C11的容量很小,但是还是有产生短路电流,

难道这个短路电流就是电磁干扰?

网友A:
电磁干扰不仅是电容C11的短路电流(准确地说是经K17的环流产生的磁场),还有C11两端电压的突变在RST这条线上的传播。此二者都具有非常低的阻尼,衰减较慢。

电流和电压,变化率越大,越容易造成干扰。加入电阻R60,目的是减少电压和电流的变化率,并且增加阻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磁干扰不仅是电容C11的短路电流(准确地说是经K17的环流产生的磁场),还有C11两端电压的突变在RST这条线上 ...

“还有C11两端电压的突变在RST这条线上的传播”

“电流和电压,变化率越大,越容易造成干扰。”

复位时,电容两端电压突变容易理解,但是如何理解电压突变率(变化率)大,会给电路带来干扰这个概念呢?其中包括这个干扰以什么形式发生或者体现,同时被干扰的电路部分会出现什么现象?

就好比说各种各样的电信号会传输到大地GND,大地GND容易受到干扰,使得电位不会总是0V

网友:
0.1uF的电容,短路的能量也很低,会有多大干扰。更多是因为51单片机本身架构问题,抗干扰能力较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还有C11两端电压的突变在RST这条线上的传播” “电流和电压,变化率越大,越容易造 ...

“复位时,电容两端电压突变容易理解……”

这个干扰,以波的形式在RST与“地”(包括电源)这条线上传播。

其实,并不会干扰单片机,因为单片机正处于复位时期。此干扰只可能影响单片机的外围电路,但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在单片机复位后必定要初始化(除了那些不需要初始化的电路),因此对单片机外围电路也没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复位电路的话R60不会是18欧

按键复位电路这个电容104一般这么大,

这里不是简单的电磁干扰,

应该与RC时间常数有关

开关按下,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,电容释放了所有的电能,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加引起的。

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出现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时才能复位

网友:
看下大家的意见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