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R并联谐振

楼主:
实际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为什么是W0L/R?而理想型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是R/W0L?

网友:
实际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为什么是W0L/R?而理想型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是R/W0L?

-我知道的Q值从来都是W0L/R。想知道后面那个R/W0L是哪里看来的。

网友:
“理想型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是R/W0L?”

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Q是R/W0L。

哪本书?贴出来。

网友:
有没有详细讲这一块的资料

网友:
“有没有详细讲这一块的资料”

几乎任何一本《电路》或者《电路分析》中都会讲到RLC回路的谐振。

例如

电路 邱关源

网友A:
Q=1/W0CG,不就是R/W0C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=1/W0CG,不就是R/W0C吗?

"Q=1/W0CG,不就是R/W0C吗?"

你首帖说的是”理想型的LCR并联谐振电路的Q是R/W0L“。

网友:
我的疑问在于:L与R串联后再与C并联的Q为什么是W0L/R?而L,R,C并联的为什么是R/W0L?

网友:
这个地方想不明白了

网友B:
”Q=1/W0CG,不就是R/W0C吗?“

不知道Q=1/W0CG是在哪里。这页上没有这么个表达式。

注意红色框内表达式。尤其注意G和R互为倒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”Q=1/W0CG,不就是R/W0C吗?“   不知道Q=1/W0CG是在哪里。这页上没有这么个表达式 ...

1/W0LG=1/W0L(1/R)=R/W0L

网友:
这两个R,不是一回事。

前一图中(串联谐振),R是串联在谐振回路中的。后一图中,G(也就是R,取倒数即可)是并联在谐振回路上的。

前一图中,R越小,损耗越小,Q越大。

后一图中,R越大(G越小),损耗越小,Q越大。

所以,必定是一个在分子上,一个在分母上。

网友:
被绕晕了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