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 2.我们...

楼主:
1.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

2.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,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“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”

没有此事。导通之后,Vs是Vs,Vg是Vg。Vs大于Vg,对N沟功率MOS管,不可能导通。

网友:
“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,这是什么原因”

全桥或者半桥,上面那支N沟功率MOS管的源极电位是时刻在变化的,门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必须叠加在源极对地的电压上。所以,要么“自举”,要么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为驱动电路供电。

网友:
1.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

导通条件是Vgs>Vth,而非Vgs>0

导通之后,Vd~=Vs,Vg是输入信号,不会受导通条件影响。

2.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,这是什么原因

全桥驱动电路,一般上管Vs=供电电压Vdd,要让Vgs>Vth,那么就需要一个大于Vdd的电压。

故需要自举电路升压,以便于提供这个驱动电压Vg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.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 导通条件是Vg ...

我知道啊  可是导通之后 VS是会>vg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啊  可是导通之后 VS是会>vg的啊

导通之后为什么Vs会>Vg?

导通的是DS极,而不是GS极

Vg是你自己给的信号。

莫非楼主的意思是全桥的上管漏极电压Vd=器件供电电压Vdd,所以导通之后Vs被拉高到Vdd,于是Vs>Vg?

没错,正因为如此,所以才需要自举电路,将Vg提高到Vdd+Vth以上,才能保证管子导通。

不然导通之后Vs>Vg,Vgs<0,管子立马又关掉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导通之后为什么Vs会>Vg? 导通的是DS极,而不是GS极 Vg是你自己给的信号。   莫非楼 ...

邱总 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全桥上管  还是单个MOS驱动电路   只要DS导通之后  S的电压不是会拉高吗?拉高之后VS会不会就大于Vg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邱总 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全桥上管  还是单个MOS驱动电路   只要DS导通之后  S的 ...

是这样,所以驱动NMOS需要一个比D/S电压均高的电压来驱动。

一般我们用自举电路来实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这样,所以驱动NMOS需要一个比D/S电压均高的电压来驱动。 一般我们用自举电路来实现。

NOMS放在低端不是可以直接用电源电压驱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OMS放在低端不是可以直接用电源电压驱动吗?

NMOS放低端容易驱动,这是事实,可是很多情况下MOS是需要放在高端的。

例如你说的全桥就是,两个低端MOS,两个高端MOS。

低端MOS不需要自举电路也能驱动,如果高端MOS用N-MOS的话,就需要用到自举电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