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层板的电源层需不需要弄成完整的一个平面?

楼主:
一般四层板的顺序是:信号层-地层-电源层-信号层;

为了保证最小的回路路径,地层需要保持完整的一整块;

那么,电源层是否也需要保持完整呢?

保持完整的电源层可以和地层形成一个很大的分布电容,对每个信号都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,并且也有一定的屏蔽效果。

但是我经常看到别人的参考设计,电源层是直接拉线连接的,并没有搞成完整的一个平面。

如下TI的一个蓝牙参考设计

大家怎么看?

网友:
纠结这个干啥呢

网友:
满足要求  根据自己的需求就行了   散热什么的  和成本

网友:
PCB布板多从板子的原理图上分析

看现象不一定看透本质

网友:
电源铺平面有助于利用层间电容效应对高频噪声去耦。不利之处,如果bottom层的高速信号参考第三层的话,需要所参考的电源平面不要被分割,比如不同的电源电压网络,避免跨参考平面,否则不如电源走线而把空余区域也铺地作为高速信号参考层。另外电源走线也有助于控制电源线上的干扰电流流向,避免不同电路区域的干扰。所以是要根据具体设计要求来考虑的。一般我是会选择 高速信号只走top层,电源层铺平面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