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开关电源 和DC-DC集成模块的性能区别

楼主:
在电路设计中,输入电源为12V或者24V时,供电电源是5V或3.3V。经常遇到多路供电电源的问题,

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是采用变压器调节,一个变压器可以调节多路供电电源

另一种方式是采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,如金升阳的B0505 顶源的 TPB1205 。这种方式需要几路电源 就需要几个模块。

我想请问一下 这两种方式 在性能上 分别有哪些优势?

网友:
”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是采用变压器调节,一个变压器可以调节多路供电电源“

你所说的变压器,是指工频(50/60Hz)变压器么?

网友:
采用变压器多路输出,应该是从交流220V开始,经过变压器隔离降压,再整流滤波稳压输出多路直流,整体来说属于线性电源,因有变压器体积大,就目前来说成本也不算便宜价格低的方案了

采用金升阳DCDC隔离电源模块之前的DC电压,也需要从220V转换直流电,金升阳电源模块采用的多是开关电源模式输出

除非采用电池供电,才是真正的DCDC

网友A:
楼主想讨论那部分电路,

如用电池供电,后面可以直接用金升阳DCDC模块转换为5V,和3.3V

如用变压器把交流转换高压直流,再用DCDC芯片或金升阳模块输出可用5V.3.3V

金升阳模块的话价格高些,产品的体积相对小,因为有开关电源模块,效率和纹波应该可用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想讨论那部分电路, 如用电池供电,后面可以直接用金升阳DCDC模块转换为5V,和3.3V 如用变压器把 ...

不好意思 没有描述清楚,因为我们在电路设计中 供电电源是外接的DC12V或者DC24V电源,而一般单片机的电源是3.3V和5V,  还有各类通讯的电源 5V或者12V不等。

网友B:
楼主所说的变压器方式,应该还是用DCDC,只不过把电感换成多绕组的变压器,这样可以同时输出多组电压。不过我觉得输出负载的影响要多考虑一下,一般是把精度要求高,负载重的输出作为FB采样的主电源输出吧。其他绕组的输出电压精度和负载调整率性能就不会太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所说的变压器方式,应该还是用DCDC,只不过把电感换成多绕组的变压器,这样可以同时输出多组电压。不过 ...

负载在设计中会考虑到余量,单片机的耗电量毕竟只有几十MA,基本上所有绕组变压器都能满足,只有CAN和485通讯电源 瞬时负载较大。

有工程师说绕组变压器虽然成本便宜,但是外围电路多,稳定性不确定,使用中变压器容易损坏。

我是持怀疑态度 所以才有此一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