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沁恒】评估板测评分享——本人遇到的问题汇总

楼主:
很感谢“沁恒”和eeworld社区举办的活动,真的很棒。收到板子了,就不开箱什么虚的了,先说说我遇到的小问题吧。

在社区下载的资料,第一个是开发资料,第三个是程序下载软件,第二个不需要管,因为它和第一个内容是一样的。

问题一:在打开开发资料中提供的一个工程,出现了一个小问题(工程打不开),如下图所示。

因为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路径包含中文,或者文件目录过深导致的,果不其然,把文件名字修改之后,放到根目录下打开工程就不会报工程文件打不开的错误了。

问题二:使用下载工具下载的时候,使用USB模式下载是不OK的,提示我没有驱动。如下图所示(板卡插上,上电之后,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)

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:

ps:请问,这个驱动是怎么搞呢?是需要下载对应的程序,还是在官方找个驱动包安装一下就好了呢?

我的解决方式:好在官方多送了一个CH340串口下载器,使用官方烧录工具,选择串口下载模式。如下图所示:(已经烧录成功)

串口下载器与开发板接线方式如下:

下载好了之后就可以玩耍了。我现在的是触摸demo。下面是演示图片。

这两天比较忙,所以就搞了这么一丢丢,以后本人遇到的问题都会在本帖补充,希望大佬们可以一起讨论。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jiaxu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A:
问题二是因为驱动程序没签名,我搞了半天才搞定,起动电脑时,按F8,禁用掉系统签名就好,在xp下就没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二是因为驱动程序没签名,我搞了半天才搞定,起动电脑时,按F8,禁用掉系统签名就好,在xp下就没这个问 ...

果然是大佬说的靠谱,是驱动签名禁用之后就好使了,感谢您的解答。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您,这个驱动签名的问题您是怎么知道的?

网友:
感谢用心测评我司产品,哇,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强,点赞。后续再遇到问题,直接留言,我们专业的工程师和您交流,一起学习进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二是因为驱动程序没签名,我搞了半天才搞定,起动电脑时,按F8,禁用掉系统签名就好,在xp下就没这个问 ...

如果是64位系统可以安装windows插件解决 ,插件大概40M,这里上传不了,需要的话加我QQ发给你们。

网友:
问题三:

有些时候做事儿就是一波三折,这不,仿真文件添加不了了。具体问题如下:

本人使用的是Keil for arm 5.25,keil for C51 9.xx,主要是我把这俩开发环境合一了,所以可能是不好使,那么有两种方式,一个是重新装一遍(俩开发环境合一的安装方式),另一种是装个keil for C51,(不要和之前装的一个盘符就行),第三种方式估计就要靠沁恒的官方解答一下啦。如果有时间的话。

个人解决方式:

把之前的keil全部卸载,安装keil for C51,然后通过沁恒WCHISPTOOL工具,将仿真文件添加到keil之中,接下来跟网上两个开发环境二合一一样;但是复制UV4文件夹的时候,需要注意应该是C51的UV4覆盖到RAM的UV4之中,这样才可以成功。最后,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