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适合LED色温调节的芯片,可以实现LED色温的无级调节?

楼主:
有什么适合LED色温调节的芯片,可以实现LED色温的无级调节?

网友:
如果你说的是白光的色温,用冷白和暖白两种高低色温的灯珠,通过PWM控制调整两种灯珠的亮度比例,来混合出想要的色温。

网友:
LED本身的色温几乎不可调,需要调节色温都是用RGBLED或者不同色温的白光LED混光实现,一般用MCU程序控制来做。

网友:
现在做灯的,把白光6000K和3500K的LED光混合在一起,弄出几个不同的强度的光来,就说是调色温

网友A:
从电路层面来讲,可以用APC芯片来产生互补的PWM信号来调节色温。下图是一个灯条调光调色电路。电位器调节APC芯片GP9303产生PWM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电路层面来讲,可以用APC芯片来产生互补的PWM信号来调节色温。下图是一个灯条调光调色电路。电位器调节AP ...

这个芯片和用555输出PWM有一比

网友:
YU002 系列触摸感应 IC 专为台灯,小夜灯等设计的集成电路。芯片可以实现 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、亮度调节、以及色温调节热释电人体感应亮灭效果,方案所需的外围电路简单,操作方便。价格优惠 余 1367654296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