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010和300的电阻是多少欧?

楼主:
芯片1脚和2脚串联反馈电阻,不可能用30欧吧

而且中间那两个010电阻是把电源分压成二分之一VDD,然后接到芯片3,5两脚上的这分压电阻也不可能是1欧的

这种电阻应该怎么看几欧的

另外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要怎么计算....

网友A:
那个不是010,是01C吧?是1%的精密电阻标识方法。应该是10K的阻值。

网友:
其命名方式为:两位数字代码加字母代码的表示方法(两者都是代码,都不是具体阻值数)

前两位是阻值代码,如代码01 对应阻值是“100欧姆”。

后一位字母表示数字零的个数。

和在一起就是该电阻的阻值。

例如:01代表有效数字是100;C表示×10的二次方,01C=100×100=10K 单位是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不是010,是01C吧?是1%的精密电阻标识方法。应该是10K的阻值。

懂了,谢谢

网友:
30C而不是300,对应的是20KΩ 1%。

网友:
查表标准阻值表 E-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