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H1982信号锁定不稳定

楼主:
TI FAE:

您好,现利用BT1120视频输出的H,V信号作为同步,外部接压控晶振,产生新的HD,3G信号源时钟,用来并转串,现在视频制式切换及显示都正常了,但在播放过程中,会突然出现NO_LOCK 灯亮(失锁),画面黑掉,过两秒又恢复正常的情况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谢谢

网友:
供电?控制?还是传输的问题,需要测量数据

网友:
还是程序编写逻辑上有问题,特别是要查跟NO_LOCK 有关的部分,特别是循环部分,应该问题不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