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作为电池组指示灯的应用电路如图

楼主:
运放作为电池组指示灯的应用电路如图

有几个疑问

1.发光二极管方向没反?

2.运放反相端接在输入 没有接在R1后面  稳压管岂不是没起到作用?

3.有人说50.4V 48V 44.4V  36 V 标反了  如果反过来  电阻算出来将是负值

4.这几个分压电阻+限流电阻的计算是否正确。。。

网友:
此电路发光管是否接反,那要看你要求哪个发光管先亮。图中发光管均反接,则哪个先亮哪个后亮的顺序也相反。

网友:
图中电阻数值只标注了R9~R12,此值肯定是错误的。电源电压50V,发光管压降假定是蓝色,约3V,那么流过发光管的电流47V/470欧=100mA,一般运放是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输出的。需要100mA电流的发光管也不是指示用,而是照明用的了。

网友:
“这几个分压电阻+限流电阻的计算是否正确。。。”

先要确定R7和R8分压比,才能够说R2~R6计算是否正确。至于R9~R12,前面已经说过,肯定是错误的。

网友:
1.发光二极管方向没反?

没反,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灯亮。

2.运放反相端接在输入 没有接在R1后面  稳压管岂不是没起到作用?

稳压管产生5V基准电压,经过R2-R6分压,生成各参考电压。

3.有人说50.4V 48V 44.4V  36 V 标反了  如果反过来  电阻算出来将是负值

还真标反了。。。

注意上面说的,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灯亮。

我们假设输入电压在40V,看LED1和LED4的亮灯状况。

由于只判断方向,不考虑数值,我们大胆假设R7和R8分压后的电压在1V,

输入运放反向输入端。

同时,OP_AMP1的同向输入端电压会高于OP_AMP4的同向输入端。

在这里再假定两个同向输入端电压一个是1.2V,一个是0.8V

那么,OP_AMP1同向输入1.2V,反向输入1V,输出高电平,灯不亮。

OP_AMP4同向输入0.8V,反向输入1V,输出低电平,灯亮。

4.这几个分压电阻+限流电阻的计算是否正确。。。

方向都搞错了,计算没意义。

网友:
电路还有一个问题,应该用431做基准电压,代替R7、R8分压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