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验机保压的问题

楼主:
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。研发就我一人。

现在又遇到难题了。

一个保压的问题

试验机通过一个油缸压一种材料

要把压力保持住
压力大了,电机减速,少进油,甚至反转出一些油

压力小了,电机加速,多进油
现在压力值乱跳
跳的我心烦
各位大神,谁有什么好办法吗?谢谢

网友A:
现在压力值乱跳  跳的我心烦

想要压力值(应该是压强)不乱跳,增加储存高压液压油的油缸。

估计你们公司不同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压力值乱跳  跳的我心烦   想要压力值(应该是压强)不乱跳,增加储存高压液压油的油缸 ...

确实不同意。

网友B:
在液压回路上,装溢流阀,调节回流大小来实现。

网友:
在液压回路上,连接溢流阀,控制回流液体流量,保证压力恒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液压回路上,装溢流阀,调节回流大小来实现。

好像有溢流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