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!!!芯片型号

楼主:
大家好,本人是做射频的,对数字方面不是太懂,用的芯片也少,最近做一个项目,要用逻辑电路控制射频的开关导通和关闭。

目前设计的电路是8路开关,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关闭。每次只有一路导通,所以有1路是高电平,其他7路都是低电平,目前我选了一个38译码器,74HC138,但是这个芯片的功能恰恰相反,看真值表

要用这个芯片必须要加非门电路,才能转换过来,所以,来请教大家,有没有不需要转换的芯片来完成的。

目前的pcb位置有限,所以加了非门,可能位置不够,加mos管,三极管,电路我都能走通,但是体积有限,8路放不下。

咨询下大家,谢谢了!!!

网友:
74HC238

网友:
74HC238应该可以满足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74HC238应该可以满足,,,

老兄,我真的感谢呀。,。。。

网友C:
感觉在做多通道滤波电路,切换射频模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兄,我真的感谢呀。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在做多通道滤波电路,切换射频模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是的,差不多,但是这次是做的,多波束天线切换,前端是8根天线,然后用PIN管做的开关,每隔10us切换一次,就这样循环切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在做多通道滤波电路,切换射频模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8个天线   频段很宽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8个天线   频段很宽?

天线数量以及动态切换功能,和频段应该关系不大。应该是做指向性的应用吧,比如测向,定位。

网友F:
是不是在做pin开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天线数量以及动态切换功能,和频段应该关系不大。应该是做指向性的应用吧,比如测向,定位。

理解错了  也对  测向  定位  和  干扰的方式不一样    理解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在做pin开关?

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8个天线   频段很宽?

不需要很宽的频段,TDD模式。轮换的发送和接收。

网友E:
用离散器件来做MIMO控制电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离散器件来做MIMO控制电路?

具体什么项目我不晓得,客户也没有和我说,但是猜测就是mimo,基带是用AD9361.客户只是把射频这一块交给我了做,也就是说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做的,之前我用了一款开关。做出来一些指标不太理想,而且承受功率上也不行,所以我打算用PIN管在做一次试试。

网友:
74HC238应该可以满足,,,

image

网友G:
想请问楼主今年还预测电设国赛的题目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想请问楼主今年还预测电设国赛的题目嘛

等器件清单和仪器清单下来的。

网友:
淘宝店铺:http://shop60936514.taobao.com/?spm=2013.1.0.0.4lAmV3
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,低噪放、小功率功放、混频器、LC滤波器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