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GD32E231 DIY】RTC开发

楼主:
(一)GD32E231的RTC

与常见的秒计数器不同,GD32E231的RTC模块提供了一个包含日期(年/月/日)和时间(时/分/秒/亚秒)的日历功能,无需用户自己实现日历算法。

通过读取寄存器可以直接得到时间和日历的值:

(二)时钟源配置

RTC的时钟源有三个:内部40K时钟,外部32.768K,内部高速时钟32分频

通常采用内部40K最为方便,因为通常外部的32.768K时钟兼顾低功耗功能,起振比较困难。

上图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分频器:异步7位分频器FACTOR_A,产生时钟ck_apre;同步15位分频器FACTOR_S,产生时钟ck_spre。

最终的时钟频率要做到同步分频器出来刚好是1Hz。他们的计算公式:

数据手册提到,异步分频器对功耗控制更加严格,应该尽量加大异步分频器的数值,因此这里设置异步分频器为100-1,同步分频器则为400-1.

初始化代码:

    /* enable access to RTC registers in backup domain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PMU);
    pmu_backup_write_enable();

    /* enable the IRC40K oscillator */
    rcu_osci_on(RCU_IRC40K);
    /* wait till IRC40K is ready */
    rcu_osci_stab_wait(RCU_IRC40K);
    /*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*/
    rcu_rtc_clock_config(RCU_RTCSRC_IRC40K);
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RTC);
    rtc_register_sync_wait();

	rtc_init(&rtc_initpara);

其中rtc_initpara是RTC里面最重要的结构体,我们可以在固件库手册里面找到它:

这里定义这个结构体:

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=
			{0x18,RTC_DEC,0x01,RTC_SATURDAY,
			0x10,0x0,0x0,
			0x63,0x18F,
			RTC_AM,RTC_24HOUR};

其中asyn、syn就是上述的分频器设置参数(手册的异步打错字了)

(三)时间校准

RTC是可以实现低功耗的,其低功耗供电通过VDD(即JP8排阵第三个针脚)供电,但由于目前没有额外设置低功耗,因此没有采用电池低功耗供电,因此上电需要校准。为此额外外挂了一个DS3231。

可能使用了DS3231再使用RTC有点多次一举。但实际上RTC是芯片内部总线访问,比通过IIC外部总线访问快得多。

	ReadTimeDS3231();
	rtc_initpara.rtc_second = HEX2BCD(m_Timestrct.sec);
	rtc_initpara.rtc_minute = HEX2BCD(m_Timestrct.min);
	rtc_initpara.rtc_hour = HEX2BCD(m_Timestrct.hour);
	rtc_initpara.rtc_date = HEX2BCD(m_Timestrct.data);
	rtc_pre_config();

(四)运行效果

使用1602显示时间:

		rtc_current_time_get(&rtc_initpara);
		sprintf(t_strReportTemp, "%2x:%2x:%2x-%2x", rtc_initpara.rtc_hour, rtc_initpara.rtc_minute, rtc_initpara.rtc_second, rtc_initpara.rtc_date);
		ShowString(2,1, (unsigned char *)t_strReportTemp);

效果:

网友:
期待群主的进一步分享

网友:
源码贴出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