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零知ESP8266】教程:手机APP控制RGB LED

楼主:
本次使用blynk app+服务器(本地) + 零知ESP8266开发板的组合方法,通过手机APP来控制RGB LED显示各种颜色。

1、硬件准备

(1)零知ESP8266开发板

(2)RGB LED

(3)杜邦线若干

2、电路连接

接线很简单,对应R-D5,G-D6,B-D7,和blynk app里面控件的引脚设置是对应的:

3、手机APP

关于手机APP与blynk详细说明请参考:http://www.lingzhilab.com/bbs/index/showonepostz?pid=356

4、软件

(1)手机端

使用blynk新建工程,并选择设备NodeMCU或ESP8266,然后增加ZERGBA控件,如下:

(2)ESP8266端如下:

  • /*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prints and save space */
  • #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
  • #include <ESP8266WiFi.h>
  • #include <BlynkSimpleEsp8266.h>
  • //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.
  • //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(nut icon).
  • char auth[] = "xx";
  • // Your WiFi credentials.
  • // Set password to "" for open networks.
  • char ssid[] = "xx";
  • char pass[] = "xx";
  • char local_domain[] = "192.168.0.111";
  • void setup()
  • {
  • // Debug console
  • Serial.begin(9600);
  • Blynk.begin(auth, ssid, pass, local_domain,8080);
  • }
  • void loop()
  • {
  • Blynk.run();
  • }

上述代码只需要填写自己的TOKEN和wifi热点名字、密码即可。

5、测试验证

(1)在零知开发工具中,打开串口调试窗口看到如下信息:

就表明我们与服务器通信成功。

(2)在手机blynk app上,点击运行按钮后,开始运行,然后就可以控制RGB LED显示各种颜色了:

更多详细资料可到零知实验室官网免费获取。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oc2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A:
不错不错  很好玩的样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错不错  很好玩的样子

那就动手试试吧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动手试试吧~

抽时间玩玩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