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失败没有结果

楼主:
我这个用电器法则检验出现两个圈,这个应该怎么解决,急

网友A:
先说说你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吧。

图中看上去,U1和U2是要产生一个三角波。Q1~Q4是想用分立元器件搭个放大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说说你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吧。 图中看上去,U1和U2是要产生一个三角波。Q1~Q4是想用分立元器件搭 ...

我这个是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,按照网上给的电路搞得,最后没有结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说说你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吧。 图中看上去,U1和U2是要产生一个三角波。Q1~Q4是想用分立元器件搭 ...

就是能显示方波,三角波和正弦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,按照网上给的电路搞得,最后没有结果

仿真软件在仿真振荡电路时,经常出错,这不足为奇。

此电路有若干错误,还有若干多余之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软件在仿真振荡电路时,经常出错,这不足为奇。 此电路有若干错误,还有若干多余之处。

那应该怎么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,按照网上给的电路搞得,最后没有结果

第一个错误:D1和D2反向串联,目的是限制U1输出幅度。但稳压管必须串联电阻才能够起稳压作用,而图中U1输出端与稳压管之间并没有串联电阻。

稳压管稳压值分散性相当大,两个同型号稳压管反向串联,正反两个方向稳压值未必相等。不如用一支稳压管,再加四支二极管构成整流桥,这样两个方向上稳压值的差异比较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,按照网上给的电路搞得,最后没有结果

Q1~Q4分立元器件构成放大电路,实属多余。产生三角波已经用了两个uA741,你再用个uA741作放大,既省事,成本还低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能显示方波,三角波和正弦波

此电路要产生正弦波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图中Q2集电极到地接了个电容C6,估计是想用C6滤波,将三角波滤成近似正弦波。但此处未串联电阻,全靠RC2构成放大电路的内阻。

实际上,你的方波-三角波产生电路使用了若干电位器,目的是调节振荡频率。对变化的频率来说,一节RC滤波根本不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1~Q4分立元器件构成放大电路,实属多余。产生三角波已经用了两个uA741,你再用个uA741作放大,既省事, ...

您能在图上帮我大概圈一下怎么改吗,我学的不太好,有的怕改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此电路要产生正弦波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图中Q2集电极到地接了个电容C6,估计是想用C6滤波,将三角波滤成近似 ...

那我就是要全部重新做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要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,按照网上给的电路搞得,最后没有结果

C1和C2使用电解电容,这是错误的。C1和C2均要承受交流电压,必须使用无极性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1和C2使用电解电容,这是错误的。C1和C2均要承受交流电压,必须使用无极性电容。

还有别的错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能在图上帮我大概圈一下怎么改吗,我学的不太好,有的怕改错

好像是老师留的作业,然后你到网上找了个图。

我当然可以把图改正,但是这样你学不到任何知识。下次还是不会。

建议你仔细看看你们的模拟电路教科书,然后自己改。认为已经改好了,贴出来。eeworld高手如云,自有人帮助你。

网友:
好的,我自己改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我就是要全部重新做呗

如果确实是老师留的作业,把你们使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书名、作者、版本贴出来。

网友A:
错误?还有若干个。

至少,此电路中U1和U2没有构成方波-三角波振荡电路,少了个电容,运放输入极性也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错误?还有若干个。 至少,此电路中U1和U2没有构成方波-三角波振荡电路,少了个电容,运放输入极性也 ...

好的吧,谢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确实是老师留的作业,把你们使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书名、作者、版本贴出来。

我们这个老师都没做过,就让我们自己研究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这个老师都没做过,就让我们自己研究,

我说的是:“把你们使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书名、作者、版本贴出来”。